電腦2.1 聲道喇叭的問題

楼主(2010-11-08):
Edifier  M3300 2.1  聲道喇叭
產品圖http://www.edifier.com.tw/speake ... te2=25&serno=10
左右聲道喇叭還有一顆重低音, 所有電路都在重低音音箱內
輸入線到重低音音箱 之間有一個控制器,可控制音量還有靜音

聲音出不來,聲音很小又悶悶的~~ 有時候左聲道沒聲音 有時候右聲道沒聲音
當把輸入音量調大, 聲音就變正常,過一會兒又不正常了

本來以為是音效卡的問題,拿另一組喇叭來試 又正常
有懷疑是 靜音按鈕 接觸不良的問題,還在測試..

有沒有人遇過類似的問題呢 ?
手上暫時沒數位相機,電路照片過幾天再貼上來

网友:
會不會是信號線接觸不良 要斷不斷的

网友:
因該是控制器壞了吧

那顆控制器因該是可變電阻拆下來換修吧

沒圖片只能說一下經驗了

网友:
E當把輸入音量調大, 聲音就變正常,過一會兒又不正常了
引用 楼主:

可能是那顆旋鈕接觸不良

楼主:
懷疑是可變電阻的問題
剛才用揮發性清潔劑 滴到可變電阻內 持續轉動幾下
情況有改善
但還要再觀察看看 !

那可變電阻比較特殊 有六隻腳  可能不好買到
希望不要壞掉才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應該是立體聲的音量控制電位器,是直排或雙排的?
一般會故障大多是滑動片間的接觸碳膜磨損了,換掉應可改善。

楼主:
可變電阻清過了還是一樣  有時有聲有時沒聲,
碳膜磨損應該不至於吧~~我很少調音量

也許不是可變電阻的問題~~  打算焊一個電阻上去試看看
也可能沒清乾淨~來多清幾次看看

网友:
揮發性清潔劑 滴到可變電阻內 持續轉動幾下有改善
已有碳顆粒造成接觸時好時壞,要徹底清潔才會有效.

网友:
使用W40噴一噴,然後前後轉幾次試試

楼主:
清潔之後 好像沒甚麼效~~狀況時好時壞
打算換 可變電阻, 網拍上找到同型的可變電阻,不過轉柄比較長,但截短就可以用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7059057017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妨把那個音量調整的 VR 圖貼上來, 就知道好不好找了..

這類原件應該不難找, 但沒圖沒真象.. XD

楼主:
回復  vigor

不妨把那個音量調整的 VR 圖貼上來, 就知道好不好找了..

這類原件應該不難找, 但沒圖沒真 ...
引用 网友A:

抱歉~~ 內容改了  !

楼主:
我焊固定電阻上去試~~  還是一樣的情況
應該不是可變電阻的問題 !

用金屬物碰訊號輸入~ 產生一個雜訊
聲音就恢復正常   ~ 何解
可能是放大電路的問題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是這樣的話,大部份有可能有虛焊吧!!

你可以將每個接點重焊,可能會比較快....

另外OP不良也是主因!!

网友:
請先檢查板子上的電解電容,時好時壞八成是它們在作怪。

网友:
電容問題同意樓上說法

楼主:
感謝各位熱心的協助..
我會先檢查會發熱的零件~ 焊錫容易變質裂開

至於電容各位都怎麼檢查呢 ?   手上只有一台幾百元的普通數位電錶

网友:
無電容表先 檢查有無漏液.暴容>>等於電容凸頂

楼主:
電容外觀無異樣
放大IC 也重焊過了  ~ 問題依然沒改善

拿金屬物  碰觸一下可變電阻的接腳馬上又拿開 ~  聲音就出來了
不知道是甚麼問題

楼主:
抓到問題了 !!
在音箱內我自己裝了一個喇叭保護電路, 上面的繼電器 接點氧化,造成電阻變大
也難怪聲音變小不然就是沒聲音
繼電器大概用了有四、五年了吧,  日本製的怎麼壽命有點短
終於又可以聽到 美妙的音樂了 ,真是折騰人阿

网友:
抓到問題了 !!
在音箱內我自己裝了一個喇叭保護電路, 上面的繼電器 接點氧化,造成電阻變大
也難怪聲 ...
引用 楼主:

原來你有用喇叭保護電路呀!!

一般我們在維修時,繼電器也會先敲一敲,看接點有沒有異常......

或電壓不足,吸力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