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請教關於"有線電話機修理"及"無線"的探討

楼主(2010-11-08):
我家買的有線電話都是便宜貨
一開始用起來還蠻滿意了
但是時間一久,就出現有雜音的現象

直覺想到就是線頭接觸不良(端子)
在通話中將端子壓緊之類的,有時會出現爆音等等

請問如何改善比較洽當呢?(不在意保固問題)

===============
在無線電話機,目前有分四種的樣子
1.低於 1GHz
2.DECT 1.8GHz
3.2.4GHz
4.5.7GHz

1 是最早出現的吧,但是有著許多缺點,穿透力差,距離短
2.好像是最新的噱頭,號稱與手機頻率相仿,所以穿透力與距離都不錯
3.4. 屬高頻,穿透力強,距離因發出功率不高,所以大家都縮限在 30~100 公尺(空曠地區)

請教以上的認知是否有誤呢?

家裡部份線路採用無線的 Pa牌 DECT,兩隻 18XX
心得:
通話品質良好,座機在一樓,三樓可以接通很清楚,再往上至樓頂也可以,但是對移動變的很敏感,至隔壁棟樓頂不通
座機在二樓,可以通到隔壁樓頂,但對移動很敏感
座機在二樓,帶出戶外,距離五間店面寬時,斷線~

网友:
可能是接點氧化~~ 刮一刮磨一磨  就正常了

网友:
quote]我家買的有線電話都是便宜貨
一開始用起來還蠻滿意了
但是時間一久,就出現有雜音的現象

直覺想到就是線頭 ...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是線頭因為距離近,若有潮濕現象時電話來時振鈴(電話來的音樂)電壓約50伏特,就會產生像放電情形造成線頭兩端有組抗就會有雜音嚴重一點會電話不通
1.建議將線頭更換新品(我的約可用2年就會電話不通)
2.更換端子(找一組公母相配的端子,兩端距離較遠的)可以用的比較久。

就是它

就是它

就是它

网友:
新知,了解,收到,又學到了,謝謝!

网友:
掛話筒的開關不良也會造成雜音喔

网友:
不在意保固問題

還是過保再拆比較好~
因為 現在我的電話【雜音+爆音】一堆~不斷出現!!幸好只有咱一個人用!!
只因上次咱爲了【想拆開 電話的話筒】來看看~     硬拆的結果就是【電話的話筒】與 線的地方~卡筍斷了~
現在用膠布【粘著】  》《    所以大的雜音很多><     《--》原來是 4~5分鐘或偶爾才雜音與爆音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