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決解)GA-8S661FXM, bios更新失敗,求助!

楼主(2010-11-08):
把主機板更換MOS FET後可開機了,想說更新一下BIOS,下載了F8版更新,忘了先存檔舊板的資料,沒想到竟然更新不成功,現在開機會出現
"award bootblock bios v1.0",接了 3.5FLOPPY、HD,它也找不到這兩個東西,開不了機了!
請問各位大大,我要如何處理?

网友:
開機之後出現下面的文字↓
Award BootBlock BIOS v1.0
Copyright (C)2000, Award Software,Inc.
BIOS ROM checksum error
Detecting floppy drive A medial
INSERT SYSTEM DISK AND PRESS ENTER
基本上, 這個訊息就是 BIOS 自主檢查過程發現有問題, 所以去磁碟機 A 找開機磁碟片. 其目的就是用 DOS 磁片開機後, 就可以進行修復 BIOS 的作業.
簡單的說就是作一張開機磁碟片, 然後下載更新 BIOS 工具程式與 BIOS 檔案放進磁碟機 A 就可以開機做更新 BIOS 的流程.

楼主:
裝了磁碟機 A ,但它沒動作!
也無法換DEL進BIOS!

网友:
我都是把BIOS焊下來...
上網抓第二新的BIOS檔案(不用抓最新的,有些最新的都是測試版本)..
扣到隨身碟裡去,二樣東西拿著請朋友代燒或是花50~100元請店家燒
回來再焊回去就OK了~~

楼主:
朋友,介紹一下吧!

网友:
請問您有做INSERT SYSTEM DISK AND PRESS ENTER這個步驟嗎
也就是dos開機片放到軟碟機,按鍵盤enter鍵執行dos開機。

网友:
軟碟機.........已經不保證每次換到的都是好的(除非全新的).........家裡一堆軟碟機,但能用的也僅僅剩一兩台而已,其他的都陣亡了。磁碟片大概更慘吧......
wayne大您先盡量試看看......總try的出有軟碟機可以用。

再不行,只好要拆BIOS下來給人家燒錄了。可以找順興大。
不然就是..........大大您那BIOS的rom型號是?如果可以.....就看短消息囉!

网友:
你要不要先試著把COMS電池拔掉放電,過一會兒再重開看看~

网友:
BIOS除非必要否則別更新,萬一出意外很麻煩!
更新成功之後重新開機要進入BIOS設定畫面先
載入"系統預設值",然後再依個人需要更改個人
化設定.....

如果更新失敗切記關機!可以趕快重新再燒一次,
如果你關機了就無法進行POST了...必須人工燒
資料裝上才能開

楼主:
鍵盤都無動作了!沒辦法按

网友:
那可以直接寫好自動批次檔,直接幫你執行
記得FLASH程式最好不要用通用的,找AWARD
我以前就發生過FLASH程式非原廠,結果程式讀一讀就卡在那裡不會動

网友:
如在高雄我可以幫忙重寫BIOS

楼主:
謝謝,已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