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LM-30PNC偶而開機當機?

楼主(2010-11-08):
這台情況有時候開機會馬上當機,面板按鍵及搖控器不受控或者花頻,只要電源拔掉再接上就都正常,量測電源板上的電壓12V(這款高壓是12V)、5VSB、5V、3.3V都正常,請教各位先進還可往那邊查?
自已的想法是否為電源板為某種情況上電保護了,所以造成只要將電源線移除後再接上,開機就又正常囉@@?

主板,google後好像此板主晶片容易因熱當機?

主板,google後好像此板主晶片容易因熱當機?

電源板

電源板

网友:
給你我遇過一針見血的維修過程,主板背面所有 mos fet 重焊,問題解決摳摳入袋!若和我一樣成功記得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