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電漿 PDP-PS-421S 電源板?

楼主(2010-11-08):
這真的有鬼了,這是42吋西屋電漿電視 PDP-PS-421S 電源板,VSB,VS,VE,VA,VG,VSET,VSCAN‧‧‧空載送電、開機都正常,但接上VSC、Y、Z、X‧‧‧任一負載,測量VSB,VS,VE,VA,VG,VSET,‧‧‧電壓都正常,只有 VSCAN 無輸出就進入保護,量過板上零件無燒毀、斷路,頭皮已經抓到流湯就是搞不定,請各先進指點方向。
這是 SAMSUNG 的電源板 PDP-PS-421S  LJJ-00025A
另外補充說明:板子上機空載開機正常,關機後 VSCAN 電壓迅速下掉至10V以前,接上所有負載再開機都可正常,但若關機太久﹝約20秒﹞後再開機就又進入保護

楼主:
那A安咧?老獅都密低深山林內。

网友:
同鞋!好歹也貼個圖吧?

楼主:
3#同鞋!偶也好想貼個圖ㄚ!但素優哥賣響?

网友:
回覆 4# lotor

ㄟ賽ㄟ啊!積分攏砸昏了,一頂ㄟ賽大ㄟ!

楼主:
傳圖好像怪怪的,只能傳1張嗎?

傳了幾張只有這張出現,那ㄟ安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問題嚕.. 看看你的圖是否大於 100KB, 維度在 800 X 600 以內..

很多人都還不知道這個規定吧.. 要注意..

楼主:
7#洗洗喔!
大電容已更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敢問大大.此電源板可有處理好.
小弟遇到相同問題可否賜教

楼主:
banie 大. 『基地邦擱底冰箱咧』ㄤ咧單郎點菜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喔
害郎嚨傳低ㄟ網路硬碟
晚來細阿ㄋㄟ喔
這篇好像流行火星文跟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