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A902 三合一改 高壓板 線路接法 ( 已解決 )

楼主(2010-11-08):
遇到 VA902  真的很無言  換了三個晶片  還是在燒 .. 哈哈  快瘋了

VA902 這片三合一的板子 有大大發表過 修改他的 高壓板  可否請問一下   12V . GND.  NO/OFF 跟 ADJ 的位置在那邊 ?
小弟第一次改   希望知道的大大 教導一下 謝謝

已下是我附的圖片

网友:
此三合一板BL ON/OFF與ADJ這兩腳的跳線位於左上方的J801與J803,但是信號準位有別於通用板,所以無法直接接上,建議若要改通用板,ADJ不接,面板電源腳(VCC)經過一500歐姆電阻接至BL ON/OFF,這樣面板通電時就會啟動背光,缺點是開機瞬間背光會亮一下再暗掉(大約0.5秒),此時面板因尚未輸入信號,會呈現白屏狀,不過背光可依照燈號變化而點亮/熄滅。

楼主:
謝 狼大 我研究看看  我有找到 J801  跟 J803  位置   現在在找  500歐母電組 我研究出來 就發實例 解說 一下

网友:
這塊板不會太難修,是燒什麼晶片讓你快瘋了?

网友:
on/off接法可利用拆除P+I高壓部分電路後,留下一顆c945(電路板上就有但型號不太記得了),利用那顆電晶體做一個反向的開關,將原本三合一電路的on/off的信號由low level啟動,該為high level啟動,這樣就可完美的替換高壓版了。

网友:
大概是狂燒9977雙包裝MOSFET或是背光電路PWM IC OZ9932G吧~
如果PWM IC有問題,MOSFET也會一直燒~

話說這種三合一很欠全面補焊....

网友:
是不是利用c1815來做反向電壓....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的忘記那顆電晶體的型號了..
但其實只要是任一顆電晶體都可以...

网友:
高壓板接12v gnd
重點 on/off 你可以參照狼大的做法或者利用反相器
我的做法是利用按鍵板的綠燈電壓來啟動高壓板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24267-1-1.html
這個也好強,改光光

楼主:
由此可見  va902  是一個蠻多問題的 三合一板   看了圖 我還在流口水 不太會改 = =

   我努力的還不夠

网友:
似乎這款問題很多..

网友:
這個高壓公版很小,改版的好東西

网友:
瀚宇彩晶 Hanns.Star JW199A這兩片不曉的可不可以通用

网友:
JW是寬螢幕機種,解析度有出入,可能要換掉程序~

网友:
Hanns.Star 跟AUO雖然長一模一樣的三合一板子但是不能共用喔(一樣寬螢幕也不行)!像狼大說的換掉程序

网友:
高壓公版還可以這樣改~經驗我吸收啦~謝謝 aqkzz 大經驗分享,

楼主:
aqkzz 大大謝謝  我改上已經可以用了  ON/OFF 那條線 是我沒有焊好 謝 ^^

网友:
該機實例!!值得收藏謝謝大大經驗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