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大同電鍋漏電檢查分享

楼主(2010-11-08):
大同電鍋漏電檢查分享
1.先測量電源接頭.發現和電鍋外殼有短路現象.
2.拆開底板看有破損線路嗎?
3.移除線路後發現兇手((加熱片))和外殼有短路現象
4.打電話找大同公司訂一片新的..完修
PS:據說大同電鍋加熱器有分2種..一種加熱片..一種管狀的..
~~日前有個朋友在賣小家電..他解釋賣場的比較便宜就是這種加熱片的電鍋..
~~他還刻意拆一台新的給我看說他賣的是管狀的..比較耐操..各位大大覺得呢??

型號

型號

拆之前先做記號

拆之前先做記號

順便看一下溫度保險絲

順便看一下溫度保險絲

原凶((加熱器))

原凶((加熱器))

网友:
原來如此。便宜有便宜的道理。

网友:
PS:據說大同電鍋加熱器有分2種..一種加熱片..一種管狀的..
~~日前有個朋友在賣小家電..他解釋賣場的比較便宜就是這種加熱片的電鍋..
~~他還刻意拆一台新的給我看說他賣的是管狀的..比較耐操..各位大大覺得呢??
引用 楼主:

兩種價差多少.. 這才是重點..

很多類似產品, 都是用加熱片了..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
記起來,以後就知道要修那裡了!
ps:全國電子小家電不是終身免費維修嗎?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
記起來,以後就知道要修那裡了!
ps:全國電子小家電不是終身免費維修嗎? ...
引用 网友A:

聽朋友說, 這是 XXDD 的..

可以說是沒檢修費, 換零件要錢..

個人覺得這只是一種 "商業話術"..

网友A:
聽朋友說, 這是 XXDD 的..

可以說是沒檢修費, 換零件要錢..

個人覺得這只是一種 "商業話術"..  ...
引用 网友B:

那不就這零件外面買不到,我獨賣,價格隨我喊了?

网友B:
那不就這零件外面買不到,我獨賣,價格隨我喊了?
引用 网友A:

這個加熱片是不是 "特有品" 我不了解..

不過, 很多商品都故意不採用共通規格的零件, 尤其是大廠, 這種產品在市面上很多吧..

因此, 由於零件在市面上買不到, 只能向原廠拿, 那麼價格就只能靠廠商 "自由心證" 了.. XD

网友:
嗯..可以作為以後買電鍋的參考..

网友:
電熱管還是照樣壞給你看
都是斷成二截

网友:
大同電鍋幾乎是每個家庭的必備品
感謝分享維修經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的意思是說<<全國電子小家電終身免費維修>>
是指在全國購買的小家電故障品送修,不收檢測費(不管要修理或不修理),
但若要修理,更換的零件還是要收零件費是嗎???

网友:
回復  cremaker

您的意思是說
是指在全國購買的小家電故障品送修,不收檢測費(不管要修理或不修理),
但 ...
引用 网友C:

這個問題想想:

1. 像全國這種賣場是否有能力對所有產品做維修, 我想基本上不可能的, 背後要養多少人? XD
2. 是否有足夠的零件庫存, 這種庫存壓力很費錢的..
3. 對保固的認定, 很多廠商都是有條件的單行法, 而且巧立名目, 很不合理

於是問題來了..

1. 廠商的 "免費保固" 和我們認定的 "免費" 是否有落差
2. OK, 送原廠時, 會不會有其它費用(有些是要收服務費的), 有些一定要收零件費的, 但 "服務、保固服務免費".. 那大家認為這是否是真的 "保固免費" 呢?

所以, 個人覺得, 別相信 "終身免費服務", 若是有 LP, 廠商應該改一下 "終身免費服務 + 維修, 絕不收任何一毛錢"....

所以, 看看類似的大賣場, 都是在玩一些 "文字遊戲" 的..

看看, 笑笑就好了..

网友:
講到大同電鍋我也有個經驗......

話說有天回家,老媽說電鍋壞了煮飯燈不會亮,
但是保溫還是會燙。由於老媽急著用我也沒太詳
細檢測,只用電錶量了下發現加熱圈都有阻值....

去了它自家的門市想送修,對方不會無法現場檢測

也不願意報價,說什麼要多少錢才會報價,跟他說

你檢測了我會給檢測費也不願意OOXX的。心一橫

跟他說那我不麻煩了反正你啥也不會也無法做主,
跑去比較遠認識的店家去.....表明來意後提醒發現
有顆電阻接氬氣燈的好像壞了....隔天老媽去去取貨
時對方告知沒壞啦,只是燈不亮而已.....

找對了人事情就不同了....唉

网友:
我在外面的經銷商有買過   三條線的加熱片 (一組煮飯用一組保溫用)
一片是200元  不知大同公司賣多少

楼主:
我在外面的經銷商有買過   三條線的加熱片 (一組煮飯用一組保溫用)
一片是200元  不知大同公司賣多少 ...
引用 网友D:

直接大同3C展示訂..門市幾乎會有庫存..180元一片

网友D:
直接大同3C展示訂..門市幾乎會有庫存..180元一片
引用 楼主:

很好奇的是.. 訂這類件, 一般多久會拿到.. 最慢的時間呢? 會不會很跨張..

THKS..

楼主:
很好奇的是.. 訂這類件, 一般多久會拿到.. 最慢的時間呢? 會不會很跨張..

THKS.. ...
引用 网友B:

我打去大同3C門市訂貨..他查一下說現場有貨~~
上次我訂乾衣機皮帶從維修廠訂..門市取貨大概2天就到了~~應該不會很慢才對~~

网友:
用了10多年的大同電鍋
現在才知道加熱元件有分
感謝分享

网友B:
我打去大同3C門市訂貨..他查一下說現場有貨~~
上次我訂乾衣機皮帶從維修廠訂..門市取貨大概2天就到了~~應 ...
引用 楼主:

應驗了那首歌 "大同, 大同, 服務好...... "

兩天的時間真的是很快..

网友:
提到保固就想起一個所謂"延長保固".
說穿了就是為新買的產品買保險,依據其商品種類的不同要加付約10啪到20啪的錢,保固由一年延長為三年.
在場各位大大會有人想買這類的保險嗎?會與不會的原因又是為何哩?

网友:
電熱管還是照樣壞給你看
都是斷成二截
引用 网友E:

請問可以更換電熱管嗎 ? 好像多被包住了   要如何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部份的大同電鍋內的電熱管都可換

网友:
電熱管換法就是  把崁住電熱管的部份撬開

換上後再壓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