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0 notebook 突然死機

楼主(2010-11-08):
裝window xp 使用時突然間死機停頓 按老鼠 按鈕都無反應 一日會有約二次 熄機重開又無問題 是window或機有問題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壞軌機率大>>也可能是熱當

楼主:
謝謝回覆
但有陣時一開機出window後就即時死機

网友:
檢查一下記憶體模組,金手指先清潔再重灌XP,一般我遇到這種情形最常見是出現記憶體接觸不良或CDROM故障,HD要做一下壞軌掃描,CPU散熱模組要做一下清潔,灰塵遭成過熱也會發生,都排除後應該可以順利安裝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