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I-INC JT198AP 19吋有電源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0-11-09):
這台是有電源不點背光的  本來以為是電容又爆了就接下了
想不到它的殼和板子都超難拆的.......嘆
零件目視下都沒問題  這下慘  踢到鐵板
但是起碼知道是高壓部分故障  先量保險絲是正常的
翻開背面  找高壓的驅動IC  編號是OZ960  上網查一下資料
第5腳是電源  有5V進去  ok
第7腳是參考電壓2.5v  量不到電壓.....
第2腳是保護  低於2V會保護  量不到電壓......
第3腳是點燈使能  高於1.5V IC才會工作 量不到電壓.....
第9腳是過流保護  低於1.25V會啟動保護 量不到電壓.....
...............都量不到表示IC罷工或故障
仔細回想一下
如果是過流或過壓燈管應該都會亮一下  所以不忙著查過壓或過流的腳
把重點放在其他的腳位  就是第3和第7腳
到底是誰不讓IC工作呢?
切到歐姆檔  量IC的每隻腳對地情形  發現第7腳快要接地了  這是不正常的
而第7腳沒幾顆零件 先拆最接近的電容吧
這顆電容C917竟然有30歐姆  一般電容是不能低阻抗的 (大聲狂罵 )
再回去量板子發現沒短路了
裝燈管上去試試  電容不急著裝  果然亮了 ^^
隨手拿桌上的104陶瓷裝回去  再把機殼裝上  測試OK收工
附註  我的電表用了很多年啦  不能歸零 Orz
還好不靠這吃飯  不需要很精準的雞絲頭
維修過程是參考振峰電子技術網的一篇"奇美27至30寸液晶屏背光板(OZ960+LM339+LM393+LM324)工作原理与维修(图)"
裡面有詳細的oz960介紹   想看的人請自行去看  (我找不到960的PDF 一般我都會附上的   very sorry !! )

网友:
很棒的維修實歷

网友:
隨手拿桌上的104陶瓷裝回去  再把機殼裝上  測試OK收工

算您厲害知道用其他物品代替之,我幾乎會找一模一樣的零件裝回去~。

网友:
終於看到大大的實例了,
一路看著你查修的思路,怪流暢的
對了,大大你的頭像要記得換回來嘿~

网友:
不錯喔.介紹如此清楚,新手想學也有頭續.謝謝囉.

网友:
可以貼圖~~~給個資料嗎
我不知道如何查詢 ic 資料
第5腳是電源  有5V進去  ok
第7腳是參考電壓2.5v  量不到電壓.....
第2腳是保護  低於2V會保護  量不到電壓......
第3腳是點燈使能  高於1.5V IC才會工作 量不到電壓.....
第9腳是過流保護  低於1.25V會啟動保護 量不到電壓.....

网友:
不錯的維修經驗,可見大大不只有兩把刷子喔

网友:
那個電容測量..為了給大家方便觀看...居然用到報廢的薄膜電路....

网友:
很清楚的維修實例,給新手維修時的檢查方向。

网友:
樓主維修速度很快,一看就是老手

网友:
MLCC陶瓷電容到底有多少阻值才正常呢?

网友:
很棒的維修經驗..

网友:
精彩的維修功力展現

网友:
MLCC陶瓷電容到底有多少阻值才正常呢?
引用 网友A:

電容屬於隔直通交,正常來說不應有阻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交流電路中不能有阻值...?

那直流電路中咧?

网友:
抱歉,說得不夠清楚,用三用電表測試電容,因為測試電壓是直流電,電容屬於隔直通交,對直流來說不應存在低電阻現象(因為些微漏電,仍會有一較高電阻)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問版主
1.第9腳是過流保護 低於1.25V會啟動保護 量不到電壓,一般所謂過保護不是應該高於才啟動嗎?
2. 現我應屬此現象,請問我應如何做,才能暫時先讓過流保護停止工作,進而確定是此過流所造成之現象?
機型:奇美CT-730D 在此先謝謝!

网友:
潛水很久了終於發第一篇了
一般小容量電容若用三用表RX1量,應該是無限大(但並非真的無限大,版大有說了有漏電還是會有高的阻抗)
用Rx1範圍應該是量不到阻抗...
有阻值存在就是不正常了(尤其是低阻抗)...最好還是用電容表量較準

樓主那個C917這樣焊接...容易跟旁邊C920短路...

楼主:
不會  我有注意這件事情  所以接腳有挑高了
反正內部空間足夠  不需要墊片隔離
照片是正上方照的所以看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