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請問各位大大小弟想把asus eeepc改裝~~[已完修]

楼主(2010-11-09):
請問各位大大小弟想把asus eeepc改裝成可輸入畫面功能,不知可行嗎?
如果可以如何改裝呢?
請大大提供一下

网友:
1.要輸入哪種畫面要說清楚
如是要輸入畫面電視請買usb電視棒

楼主:
我要看攝影機ㄉ畫面,監控用ㄉ

网友:
把監控主機改成有網路功能的較快

网友:
沒錯~現在監控主機很多都有網路功能~
很方便!

网友:
改裝???倒不如去買一台有網路得H.264 DVR
不但可以支援4隻監視器 還可以用H ADSL的一個固定IP來對外連接
這樣去到那邊都可以用筆電或電腦上網查看了阿..
權限設定高一點~~還可以遠端控制DVR..只是~~~通常都預設不開放...
只能遠端查看記錄與即時監視

网友:
我都是用TEAMVIEWER作遠端遙控監看,走到哪裡只要有電腦可上網,就可以監看~

网友:
若是最近買的監視系統應該都有遠端監控功能
版大應該是有其他用途
可否分享這樣的用意是

网友:
eeepc有視訊鏡頭
版大似乎是想把它的線路接到其他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