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M2N-E RESET燈橫亮維修
火..

楼主(2010-11-09):
大家好

感謝大家在我上2篇維修實例上用力加分華碩P4S800-MX不觸發維修          華碩P4S800-MX不跑碼維修 Part 2
有大家的加分真的讓我信心大增,非常感謝

在這片之前其實也還有修起來第3片P4S800,但那只是AGP下的MOS燒掉而已,相信大家都會了就省略囉.....

正題開始,先驗名正身

此片故障情況為除錯卡上RESET燈橫亮,當然就不跑碼囉

目測有2顆電容突起,先更換掉

更換完

上電後先量測電壓,發現藍、紅色區域的MOS皆無電壓

藍色區域為上下管一組供電組合

其上管的D極有5V輸入,S極無輸出,型號為60T03GH,先更換看看

更換後還是無輸出,爬G極電路回控制端為RT9214控制

依DATASHEET表,量測第5腳VCC及第1腳BOOT皆有12V輸入,研判故障

找備品更換上後藍色區域供電已有1.8V輸出

紅色區域也供電正常,組裝後已可跑碼

畫面輸出及燒機測試OK

此次維修的元件

謝謝大家,下台一鞠躬

有大家的教學及知識經驗分享,才使的此次能維修成功

附上IC的DATASHEET

175 KB, 下載次數: 143

345.04 KB, 下載次數: 146

网友:
真是太強大了. 到現在我也還沒發過主機板維修的文
小弟真的太佩服了~

网友:
猴塞擂ㄚ~
好深的功力ㄚ

网友:
恭喜完修喔..不錯的維修實例

网友:
真是利害!小弟受教了!

网友:
很好的實例...
謝謝分享~
再請教一下...
第5腳VCC及第1腳BOOT
在什麼情況輸出下才算正常呢?
謝謝~

网友:
哇咧~我一直以為RESET燈橫亮,要從RESET接腳往回查,
原來要是邊的問題喔,好棒的維修實例!

网友:
維修解說詳盡~還附帶零件資料感恩~

网友:
恭喜恭喜.....

這個故障似乎是南橋供電異常所致?

网友:
感謝分享, 不錯的經驗..

有兩個問題, 想請教大家..

1. 故障原因是否為晶片旳 MOS 供電電壓不正常, 所以 Reset 也不對
2. RT9214 的 1、5 PIN 的電壓皆為 12 V , 所以導致相關的 MOS 無法正常工作

附圖是我看了 DATASHEET 節錄的應用範例..

我再怎麼看, 如附圖的 1 PIN(BOOT)、5 PIN(VCC) 為 12V, 應該是正常的, 所以想請大家釋疑一下:

THKS..

楼主:
抱歉

那句話是指說,量測1、5腳有輸入電壓,但2、4隻腳無輸出,故研判為故障...

發文時想睡覺沒注意到語意不清~

還請原諒小弟少打了

网友:
回覆 11# cremaker
藍色框的是記憶體供電,而紅色框則為整合橋供電,當然!整合橋一旦沒有供電,什麼也不用玩了(雖有待機可以觸發啟動),一定沒辦法reset。
RT9214,VCC、致能都到位了,卻無PWM輸出,有兩種可能,一為回授異常進入保護,二為晶片本體損毀,因此,若排除是回授異常,便可以判斷RT9214損毀。

网友:
回复 楼主:

    又上了一課~:)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來如此阿......暸解

网友:
RE: 華碩M2N-E RESET燈橫亮維修

恭喜恭喜.....

這個故障似乎是南橋供電異常所致?
引用 网友B:

a471 大, 不用心看圖哦..

這是整合橋的.. 所以只看得到一個.. XD

話說這類的整合橋, 溫度都超高的, 手指可能待不了幾秒吧..

网友:
很精彩的圖文解說
感謝大大嘿

网友:
大家好

更換後還是無輸出,爬G極電路回控制端為RT9214控制

引用 楼主:

真厲害  線路跑的很熟悉  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時漏看......

网友:
感謝分享.
看來我要加強自身的能力囉.
(唉.....! 只會惡搞.....)

网友:
整合橋供電處,要注意,收到!

网友:
功力深厚,
完美修復

网友(2011-03-08):
太好了.....正有此板要修呢..

网友:
真是太厲害了,我這個非本科出身的,只會換換電容而已要修主機板還真是難呢?

网友:
精彩的圖文教學
學習中....

网友:
出師啊 出師啊 寫的很詳細n_111|

网友:
我的板子是可以開機但出代碼00 cpu是會發熱的
請問板大我應如何入手查看哪一方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