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這殺千刀的─冒煙的ViewSonic─VA902
火..

楼主(2010-11-09):
說是殺千刀的!一點也不為過!那是怎麼個殺法!且聽底下說分明......

          這主人好久前有拿一台BENQ的來維修過,這次又拿這一台來維修,在字條上如此寫著─冒煙!我心想可能是電容爆裂吧?請再看下去......

          趕緊將其拆解,揭曉的答案就如底下的圖照:是高壓的部份的兩個MOS管燒爆了,我沒有去探究為何會爆到如此嚴重,該不會又是『雷公』惹的禍,當時並未問明是在什麼狀況下冒煙,但是由兩個MOS燒毀的程度不同,而左邊那顆較近電源進入處,燒的比較嚴重,想必當是有一超高的電流灌入高壓部位,首當其衝的當然燒的較嚴重!

        尋尋覓覓電子零件是一件苦差事!先斷開各處訊號源,用公板先點燈測試,這一測就揭曉答案,我掛上公板送電,背光並沒有亮,測量其電壓僅5.6V,但拆下公板再量電壓卻是正確的12V,由此可知!這電源的部位也有問題!

        事後,我將電源部位完整的補焊,是有得到改善也能點亮背光,在燒機數小時後,也通知客人取件想說已OK了!(因為這個我處理過多件),當客人來電說幾時要來取貨後,我又再次燒機等待客人,喔 喔!唉!它熄掉了(電源燈正常亮綠燈),我再次拆機裸著面板再測試,大概!在1.2個小時它又熄了!翻到背後測量,電壓均有到位啊!想不透為何沒亮?

         這三合一的電路是零電位啟動背光,如以前的文章:http://tw.myblog.yahoo.com/atunp ... &l=f&fid=14,不過!兩台的AD部位有些許不同,因此我花了一些時間去尋找可受控的電位,以便能將它導入高壓板,藉它來控制背光的ON/OFF,我以為這可受控的電位,可能功率太低無法點亮4燈,因此改用兩燈的高壓板來燒機,嘿嘿!很好耶!為了保證維修品質,徹夜讓它燒機中!隔天起床一看!        持續點亮中!算算也有10來個小時了!這該OK了吧?通知客戶取件!

        再隔一天!客戶又來電還是又熄掉了!至此我心中有了盤算.......,那麼就連邏輯主板的部位也一起改掉!

           本機有附帶VGA訊號線,要保持其完整性!來個VGA訊號大跳線!

         按鍵板的線路也要跳線,又不過長,必須要再加長!

           底下是原板僅剩餘電源部位的改裝圖照,在燒機中依然出現問題,幾番折騰!問題點還是拉回電源的部份!那之前整夜燒機都OK那算什麼?怎麼還是電源部位呢?挖哩勒!現在!頭已經剃了不洗不行!那該怎麼辦?

        好吧!為今之計!只能再把ADAPTER放入其中!這樣!原來的電路板現在就僅能當作墊背,支撐著這3個獨立的控制電路,套上防塵蓋與後蓋,外觀是沒什麼改變啦!再通知客戶取件,至今已過了3週!(原BLOG發表於99.09.05),現在還OK啦!

        若是面板沒有什麼三長兩短的話,全部的電路都是現“撈”的!我敢保證它還可再用“n”年!哈哈!

提供參考,請多指教!

网友:
能換的都換掉了
真是脫胎換骨
厲害厲害

网友:
好強喔,幾乎是整付砍掉重練...

网友:
哀哀~~剩面板沒換!!工程浩大!!!

网友:
這問題還真離奇咧.....很棘手

网友:
成本也花費不少吧!!

网友:
遇到這種時好時壞的故障點真是沒折

网友:
哈!  改裝板  掛TURBO   真.............能說 無言也不對

   猛啦

网友:
這樣不是全部改了嗎,可以跟客戶收多少維修費

网友:
真是佩服.這塊三合一板現在不用改得那麼辛苦了.很多都有進口.全新板400元就買得到了.

网友:
就本機的損壞而言,物理上的分析是:
1. Mosfet bonding 即使用最差的 Al,溫度660度c以上.(Al的熔點)
2.molding compound 250度c就不行了.
3.fuse沒斷代表-->非短路性故障.
4.冒煙代表-->過電流-->溫升-->plastic料燒(上2).
5.由以上1-4推斷--->ccfl ng -->上4.
如那顆mos沒燒斷,搞不好還可用個8-10年呢.

楼主:
眾神明請聽我說:
搞到這步田地,我也不願意,先前也有改過也OK,比如這台:
http://tw.myblog.yahoo.com/atunp ... &l=f&fid=14
只是零件已拆,不想再裝回去,最後!是做信用的啦!沒了錢就好。

网友:
這片問題真多啊~看來板大的工程真浩大~
我搞到後來直接去對岸買一片回來裝@@"功夫不足啊~~

网友:
哈  水哥 我也要跟進了 想去買一片 ..     我已經 纏鬥  一星期了  .......

网友:
三隻小鳥的 , 有時候很煩人 !!

單純是背光不亮 !! 維修高壓板可解決 !!

但都撐不久 , 又會發生同樣的問題 !!

後來我發現還是燈管的問題 !!

燈管雖可正常點亮 , 而且亮度也沒問題 !!

但是就是會造成高壓板元件故障 !!!

看來有必要去檢測燈管電流了 !!!

网友:
手上有兩片這三鳥牌的三合一板,人家寄來託修的,剛看到真的是...........只有慘烈來形容,已經修過了,但看起來是修不起來,不知道問題有多大,目前還一直沒去查問題,趁這次機會,領教看看大家公認麻煩的三合一板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有碰過一台ViewSonic VG2021m.他是跟我買的中古機.一年內已經回來4次了.而且壞的症頭和換的零件都不同.真不知機主是怎麼操它的.搞到後來也是不知道怎麼跟機主收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就是馬煩的地方~我那次修一修..過沒幾天又回來了~
最後只好打平去對岸買一片給客人~
但換了後...用了快一年也沒回來~

网友:
果然是高手來的..

网友:
哇!大大改成這樣,真是讓小弟太佩服了!
要是我,早就跟客人說沒辨法修了!

网友:
真是盡責阿,,使命修到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沒辦法!沒有完修,沒有coco可以收,會餓肚子呢!

网友:
完修了~~~也沒多少COCO可以收~~
還是會餓肚子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有再跟客人多加收費用啦!所以還OK!

网友:
搞到最後全換了~~
真是累人阿
恭喜板大完修啦~~
我有一塊3合1版~~破面板拆下來的~~~~測試可點亮
但是我沒有修過~~看來這塊很硬~~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遇到好客
  遇到壞客還會跟你吵
換了公版應該也賺不到多少吧

网友:
好強的大大ㄛ  真是學到一堂課了

网友:
這片我還有兩台還沒修....因9977gm都燒掉(換了還燒)..大概是那顆高壓板電源ic有問題...因旁邊小小原件都測抓過

网友:
看到燒爆的板子, 總沒有勇氣去動刀,  看來應該狠下心來拼他一拼,  或許還有完修的一刻.

网友(2010-12-17):
我也有一台一模一樣狀況的.看來要找全新的三合一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或許可以 po 文上來詢問.

网友:
好硬的维修~恭喜维修成功^-^

支持一下~
工程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