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VH3243電源板晶體燒毀

楼主(2010-11-09):
不知哪位大大有這顆F25NM600N晶體,這台是經過凡那比颱風水潦滅頂,已全部拆開清洗過,現在無電源請各位先進幫幫忙!

网友:
如果前輩們沒有此零件~

比較快的方法~ = =" 換一塊~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205316123#auc

或者...問看看這邊有沒有賣零件= ="(不過應該不太可能Orz)

网友: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ICS/STF25NM60N.html

不知是否符合

更換板子+1

畢竟不知是否還有其他故障

多找找~~有比較便宜且不用寄回舊品交換的

楼主:
比較快的方法~ = =" 換一塊~

這是修理不好的下一種辦法

网友:
泡過水很多東西都很難講,尤其是電源/高壓用的線圈,進水都會造成絕緣劣化/層間擊穿問題

楼主:
狼大是建議換一塊板子嗎?

网友:
假使屬於電路板整片滅頂,如果有板可交換,會比較好,

楼主:
瞭解!感謝狼大指點,自從痞酷網關閉,至今天才在這裡相遇幸會幸會!!

网友:
請看一下這篇囉~
http://bbs.pigoo.com/thread-23819-1-1.html

謝謝~

楼主:
收到!
給您添麻煩了!

楼主:
聽了狼大的建議,買了一片電源板。上電測試全oK了,清先這台花了二天功夫,曬乾三天,燈管斷了4支,加上機板烘乾,費了不少功夫。還好順利完功了,感謝!!

网友:
面板進水的確非常難清,恭喜您順利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