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我做了件蠢事 !!

楼主(2010-11-09):
話說最近閒來無事 !! 想說那個牆角閒置多年的 CRT 螢幕 , 拿出來玩玩 !! 我記得這台好像是畫面過亮的

問題 , 我有爬過站內文章  , 大概知道是 G1 的電壓問題 , 通常是 FBT 旁的 電解電容故障 , 就打開後殼

檢查一下 , 很快找到了那顆電容 ,  規格是 10uF / 250v  那就先拆下來量測 , 測出的容量 9.5uf 左右

應該算正常 ,  但想一想反正都拆下來了 , 換顆新的不為過吧 !! 但找了半天就找不到這耐壓 250v 的 ,

那只好先放著 , 隔天在去買了 !!! 到了隔天我也把電容買回來了 , 準備裝上去 , 喔 !! 哦 !! 原來的正負極

我已經給忘了 !! 怎麼辦呢 ?? 這其實一點也不難 , 就找尋大片接地的 , 用短路測試檔 ,  測一下哪隻腳跟

這導通 , 那就知道哪隻腳該接地了 ,  找到後就將這電容裝上 ,  我想應該沒問題 , 於是接好了訊號線 , 電

源線 , 就把開關一按 , 疑奇怪 !! 怎麼沒畫面 , 說遲那時快 ,  啵 !!一聲 !! 剛裝的電容 爆了 !!! 為什麼 ??

難道我錯了嗎 ???  哈 !! ~~ 哈 !! ~~ 哈 !! 是的我真的錯了 !!  仔細的看一下電路板上 , 有個很小的

記號 , 看看別處的電容也有 ,  這是標示負極的地方 , 很明顯我裝的是錯的 ,  為什麼 ?? 原來這裡是負

電位 , 也就是零電位處要接正極才對 ,  啊 !! 我真是豬頭啊 !!  看來明天要重新買一次了 !!!

P.S : 拆下元件前還是事先做好標記 ,  才不會發生烏龍事件 !!!

网友:
可以了解您的心情~~有時誤判也會發生的~~
所以現在都會再三確認腳位~~

网友:
睡眠不足時、剛剛起床時、熬夜維修時、尚未進食時這些情況都會讓你腦袋不清楚,
腦袋不清楚的時候切忌任何危險的事情,以免發生危險....

以前我差點在引擎尚未添加機油的情況下按下啟動鈕測試......結果被師傅拿板手敲
頭...

网友:
應該很驚天動地吧~

网友:
呵, 換電解電容真的要小心啊, 因為這種正、負極, 通常是黑色或虛線是負極, 但有些很搞怪的板子, 剛好相反..

所以最好看一下板子的背面, 確認再確認..

网友:
我也曾經發生

明明腳位都有注意看,上電後還是爆了...  原來是裝錯

网友:
因為G1迴路是負壓~~所以電容負的要落地~~也可以看FBT出來的2極體的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時雄雄給忘記 !! 我用一般的方式下去判斷 !!!

結果居然是錯的 !!

對負壓的電解質電容正負極要小心一點 !!

否則就準備放炮啦 !!

网友:
記得曾經有一次跟我隔壁一個阿弟仔 , 測試一台疑似淋到雨的電腦

他個性比較急 , 我跟他說最好先拆下來檢查一下 , 他說直接送電就知道了

果然 , 送電之後電源指示燈亮了 , 他很高興的叫著 耕阿~ 耕阿~

幾秒鐘之後 , 就聽到   "ㄅㄧㄤˋ" 一聲 , 兩個人愣了一下 , 趕緊拔插頭 ,

然後面面相對笑到翻 , 現在想到這一幕  , 還是覺得很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