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台螢幕 power supply 維修

楼主(2010-11-09):
這個 power 是無輸出電壓,看正面
底部
但各輸出晶體及輸出電容都量過了,沒有問題
一時之間沒有什麼 idea 就擺著吧
一擺擺了幾個月
前幾天,忽然想
power 難修就在有回饋調整迴路
沒電壓時到底是輸出電路本身就是零
還是調整迴路的故障啊
那為什麼不先看看光電晶體的兩側
一量之下四隻腳都是趨近於零
那就表示不必理本體電壓輸出端了
先來查查控制部份
當然本品 3843 就是核心了
先拿你開刀
結果 VCC 只量到 7.5V
巡線找到原來 Vcc 是由初級線圈接上一二極體供應的
旁邊還接了個電容器25V 220u 當濾波用
下圖最下面的英文字 Rev的 R 上面那個焊點是此濾波電容器的正端
往左 3mm 是電容器的負端
R 焊點 往上就是二極體的負端
根據經驗將它拆下測量果然只剩 58u
換上 ok Vcc 升到 9.3V

輸出電壓有 10.8V
燈也亮了
完修

网友:
所以就是那顆濾波電容作怪?

网友:
常見的PWM IC 的VCC濾波電容故障

公司設備的電源板只要無輸出或是上下跳動

更換PWM IC 的VCC濾波電容有7成的修復率

感謝分享!!

网友:
高人一出手.就知有沒有.!!!

网友:
電路圖無法上傳, 有沒可能圖檔 BYTE 太大了, 超過 100KB..

另外提供給想貼圖的朋友了解一下:

1. 積分需 10 以上
2. 維度在 800 X 600
3. 檔案大小在 100KB

网友:
有點面熟..很像我上上個月在公司修的液晶螢幕的變壓器..是sampo 17吋的..不過跟你的狀況不同..那台螢幕已經用了有5.6年了..查到最後是像你圖片中最大顆的電容故障..沒有接上螢幕時量的電壓有12v..可以一接上螢幕之後電壓就降到10v以下..最後在公司找到報廢的變頻器中有一樣大小的電容.換了之後就解決了..是400v..120uf的...呵..是日本的變頻器..電容也是日本的..質感看起來很不錯..可惜當時沒有相機在身上..不然就可以拍照了..

网友:
很棒的維修實例,感謝分享!!

楼主:
首先謝謝大家的鼓勵
如果我們都把自己的經驗 post 上來
大家就都身經百戰了

但是我 post 上來還是有奇怪的問題
我這篇最後的三張圖怎麼也不能刪除
想把別的照片 post 上來也不行
我的照片 size 都是 640 * 480

剛才想發新主題
發現新主題可以上傳圖片
但圖片列表裡完全找不到
到底為什麼啊
管理者能幫忙一下嗎
謝謝了

---------------------------------------
終於發現不能上傳的圖
雖然只有 640 * 480 但還是超過了 100K
只好再修改圖
現在都可上傳
但最後三張 還是不能刪除

网友:
這個POWER好熟悉啊

不過謝謝大大分享啦

网友(2010-12-16):
回复 网友A:

你重新編輯文章,在照片區把那幾張刪掉即可~~
沒有用到的照片,內定好像會全部排在文章的最後~~

网友:
首先謝謝大家的鼓勵
如果我們都把自己的經驗 post 上來
大家就都身經百戰了

但是我 post 上來還是有奇怪的 ...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遇到這問題  怎麼找都找不到上傳的圖

楼主:
謝謝 已經處理好了

网友:
好棒,真羨慕你有真功夫底子,每次遇到電源問題就頭大,都修不好,又沒電路圖或參考電壓標示,修的好費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