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小功率音頻放大電路的問題

楼主(2010-11-09):
  住處有一部使用中的黑白監視螢幕,欲接無線鏡頭附的聲頻端.雖是無喇叭的版本,但卻有預留喇叭位置及外殼網孔.發現市售的喇叭版監視螢幕的功率大多為0.5W的,於是找資、材料用電木洞洞板DIY電路.

  依照 Datasheet(Samsung) 及參考 Datasheet(SANYO) 完成後,加了一個5K的旋轉電位器於上圖的位置.

請教:
1.電位器調高音量至1/2時產生嗡聲,2/3時嗡聲更嚴重;最大時,膠膜喇叭有連續爆聲.是何零件需要更換改善?
2.若電位器置於點音量調整會較好嗎?

网友:
以前高工時, 有過類似的經驗, 通常是濾波電容不夠力的原因.. 也就是電源 470uF/16V 的電容, 建議先換大容量的, 如 1000 uF 左右.. 再試試..

在音量不大時, 電耗比較少, 但音量大時, 功率消耗較大, 這時電容容量如果太小, 可能就有類似情況..

另一個原因, 可能是雜訊.. 你的輸入端有無用隔離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咱找個時間再去材料行購一顆1000uF的換上試試.
  輸入端是一條一公一母的二蕊單隔離AV線剪去公端再焊接至電路上的.長相如下圖:

网友:
回復  cremaker
  感謝!咱找個時間再去材料行購一顆1000uF的換上試試.
  輸入端是一條一公一母的二蕊 ...
引用 网友B:

其實大大若對音響有興趣, 用示波器是最方便的了..

示波器, 我給它取個外號 "電子照妖鏡", 很多疑難雜症, 一照就出來了..

另外, 直流電源供應器、訊號產生器也是玩家必備的..

有這幾樣, 玩起音響就方便多多了..

什麼? 沒錢, 要開始存了啦.. 開玩笑的哦..

网友:
您有把電路接地端給接到機殼上嗎?
接上去看看,應該就ok的.

网友:
問題一回答:
原因有很多,敘述不多很難隔空抓藥,如果單純只是交流聲那還好辦,假如是很恐怖自己會變大的聲音就是自我振盪,那可能是線路零件擺設位置或是回授、補償小電容器的數值。

問題二回答:
電位器只能接在ㄅ點,ㄆ與ㄅ是同點,ㄇ有直流電壓不能往那裡接,ㄈ是輸出功率點怎能裝電位器。

沒有示波器的人可以試一下示波器軟體,就是用音效卡來觀看波型的那種 PC 軟體,看ㄧ下那是什麼頻率的波型才好對症下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說的沒錯,對咱這類臨時DIY族而言,示波器是一項有點耗資的儀器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竟然忘了機殼接地耶!
  咱只是將電路板裝在一個塑料盒子,用雙面泡棉膠帶黏在監視器鐵殼內.用變壓器DC 6V 400mA "盜接"監視器內的AC 110V 輸入端,也塞進監視器機殼內了.
  如此,將電路板地端給機殼接地有改善效果嗎?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若是交流聲造成的,請問如何改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我的經驗裏使用POWER AMP IC的電路架構比較少發生異常震盪狀況,可能會有問題的就是電源端電路電容異常,或是配線問題,以及接地問題.
接機殼地是一定要先做的.如果沒其他狀況,把機殼地處理好之後就可以把問題解決了.

网友:
交流聲的原因:

1. 電源濾波不良,電容不足或品質不良。
2. 接地不良,沒有搭鐵接地或是不是單點接地而有地迴路情形發生。
3. 電磁感應,變壓器漏磁或是相靠太近。
4. 共模雜訊,系統訊號混亂、傳輸過遠的情形,可利用 600 歐姆音頻變壓器來隔離消除。

楼主:
  先謝各位先進提供的對策.
  加了一條電線於電路板與監視器鐵殼相關位置間,嗡聲果然降了不少.
  但,新的問題出現啦!
  螢幕畫面卻產生了直條循環向右捲動的波纹,該不會是上述地線接在圍著映像管後方鋼絲線上之故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在想, 是否是干擾的問題..

如果把這個放大器整個用金屬片套上呢? 或是調整一下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說對了,是干擾.是接地點的關係吧!
  後來解焊了電路板與映像管鋼絲線間的導線,改由螢幕後方原影像輸入端子的地端與咱新增的音頻輸入母座地端加上導線.波纹現已相當輕微.

  對了,感謝您建議,濾波電容1000uF/16V 已經換上,電位器調最大時更覺安靜了耶:)!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經驗

网友:
(G 共地)地線,拉一條線焊在VR外殼上,因為你電路板裝在一個塑料盒子內,迴路問題。
若你VR沒有加上旋紐,手一接觸VR或靠近時症狀就會出現。希望對你有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