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ANQ-不過電維修
火..

楼主(2010-11-09):
今天接到朋友請修一台BANQ-型號忘了,故障狀況無電源,拆機目視電容及各部元件都正常,板子狀況也良好,這台機板分為3塊,
AD板、POWER供電板、高壓板,先拆下POWER板,上電測量大濾波電容,電壓居然顯示0.00,大概知道故障狀況啦!!
再檢查各部重要常故障零件阻值,都正常,最後拆下整流管,
糟了,我手頭沒這種零件,想到之前從電磁爐拆下來的整流管,還好這台的機內空間足夠,調整一下接腳,焊上去,不夠長的就接線嚕....,上電測量!!!
哈哈!!來電嚕!!再測量到AD板及高壓板的電壓,都正常有供電,上板測試,完修,裝機,打電話啦!!

网友:
這好像是橋式整流器耶

网友:
整流管聽起來好像是對岸的稱呼 是嗎?
感謝分享!!

楼主:
看對岸的文章看太多,元件名稱都用到對岸去啦!!  sorry !!

网友:
這個橋式整流可能是被燒 "斷" 了..

若是短路的話, 可能就不太好玩了.. 那個保險絲一定會掛掉..

网友:
推一下正名運動喔!稱橋式整流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14287-1-1.html

网友:
嗯...名字應該是B"E"NQ喔~

网友:
嗯...名字應該是B"E"NQ喔~
引用 网友A:

正在懷疑說......

网友:
台灣都沒人願意出主機板維修書,變成大夥都被統一了

全用對岸名詞....那個誰~~~去幫我測下三極管和高壓包

楼主:
橋整掛了可是保險沒燒ㄝ!!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個真的就很奇怪了,橋式整流燒了,保險絲沒有燒

楼主:
對阿!!我只換了橋整,其他都沒動...

网友(2011-03-20):
橋式整流斷了,就沒電流了,所以把保險絲燒了,真是幸運。

网友:
奇蹟!橋整..一般都是短路..很少碰到open...可以簽樂透!

网友:
引用eson0724的話 :想到之前從電磁爐拆下來的整流管,還好這台的機內空間足夠,調整一下接腳,焊上去,不夠長的就接線嚕....,上電測量!!!

很好的維修實例^-^   代用的很好^-^

BENQ 17寸 與19寸LCD 【咱估計功耗量最多 100watt】~  電磁爐【500~1200watt】
所以理論上is夠用的^-^
理論上  通過BENQ整流管【的電流】~是小于電磁爐整流管的電流的^-^
換句話來講~  【電磁爐整流管】比【LCD整流管】較耐高電流^-^

ps:雖然咱不太會修理電器~  不過直覺就是【這個維修實例】很正點^-^  因為跨電器維修~維修人員焊接技術好【能不受 零件的大小之限制】【把電器修好】^-^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整流管還印著CHINA阿

网友:
回复 网友C:

    推~再推~~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2011-04-22):
橋整要壞的機率真的非常少見阿~~
樓主運氣真不錯 XDD

网友:
感謝分享..BANQ是山寨機嗎...呵呵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橋式壞嗎?
機率真小,會不會是空焊,
四顆二極體量出來是什麼狀況呢?
真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