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星PT8-Neo-V主機板BIOS問題

楼主(2010-11-09):
請教各位大大們~
這塊主機板上的BIOS設定資料都無法儲存
但時間卻會儲存,時間不會歸零,還是正常繼跑
不論是上電還是拔電,情況一樣,一重開機BIOS設定資料就會出現錯誤
會出現叫你按F1進入設定和F2略過,
按F1進去設定完後按儲存離開, 一重開狀況又來了
情況依舊,是這棵BIOS損壞還是版子的問題呢??
若有需要圖片我再補上來
麻煩各位大大解答一下..謝謝

网友:
那應該是警告你說主機板有偵測到那些錯誤,有時候是超頻設定錯誤也會要你按,沒插鍵盤滑鼠也叫你按,你有仔細的看是警告你什麼問題?

网友:
樓上的大大說的對 !!

應該會有錯誤訊息啊 !!

硬碟有問題也會出現 , 軟碟機沒裝 , 但選項卻未關閉 !!

cpu 頻率自動設定 , 有時也會跑出來要求重設 !!

楼主:
電腦上沒有任何錯誤捏..
只接鍵盤滑鼠而己其它硬碟,光碟完全沒接
我今天回家把開機畫面拍起來貼上來給各大大大看看好了
cpu換過數棵...也拆新的記憶體來裝.....
在開機畫面沒有任何錯誤訊息
按f1進入bios
bios完全恢復出廠值
唯獨時間正常....
頭大中....
小弟對電腦也略知一二
上面二位大大所說的情況若出現我應該會知道
看有沒有人有遇過此問題
目前是打算先買一棵新的bios燒一燒裝上去看看
到時再跟各位報告狀況
謝謝~~

補充一下..
剛中午特地跑回家去看了一下
有一排訊息
COMS Settings Wrong
初步排除電池問題
因為插電中沒有拔掉電源也是會有同樣的情況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