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瓶充電偵測器~(按圖施工,保證成功!)
火..

楼主(2010-11-09):
小弟的電瓶充電器是傳統定電流調整式的,原本充電都是看電流表及注意電瓶溫度來充電,後來在網路上看到非常簡易的充電偵測電路,所以今天好不容易買齊了材料,打算製作一下,過癮一下DIY的樂趣,材料不到50元,但是意義非凡喔。後來充電充了一天,發現燈號真的亮了~電壓為14.1~2左右,電流量降至1A左右,以下是貼圖,請大家捧場。
      小弟覺得可以把燈號加上蜂鳴緝獲是加上繼電器來做進一步的控制,達到自動斷電的功能。改天試試看~

原始電路圖

网友:
py924大似乎對電瓶涉獵頗深唷

网友:
謝謝分享
改天試試 看n_111|

网友:
機車的電瓶可以用嗎?

好像電流大了些..(給汽車用的)

楼主:
機車的電瓶可以用嗎?

好像電流大了些..(給汽車用的)
引用 网友A:

可以喔~起初我電瓶的充電電流都到達四檔位,約3~4A左右呢。
這個電路圖非常的簡單,是最簡易的OP運用(比較電壓),對於學習電子者,是最大的動力。
加油吧~

楼主:
py924大似乎對電瓶涉獵頗深唷
引用 网友B:

唉~經濟不景氣~能省則省啦。畢竟學習電子就是要有一股DIY的動力,否則馬上就忘光了。想當初電子科考了張工業電子,現在要做顆直流穩壓還要翻書、找破網站~唉。忘光啦。(抱歉了~老師!)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我看了,的確好用

网友:
以前是為了功課<===被動學習
現在是因為興趣<===主動學習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張電路圖的連結網站如下:
http://www.circuitstoday.com/tag/battery-charging-indicator
請看原文的解釋:
This simple circuit can be used to monitor whether a battery is charging or not. The voltage comparator IC LM393 is the heart of this circuit. The LED D1 will remain ON whenever there is at least 25 milli ampere current flowing to the battery. This particular circuit is designed for a 12V battery with charging current less than 1A.By slightly modifying the component values, the charging current and voltage can be modified.
其中說道:當電流持續對電瓶充電小於 25 milli(毫) 安培時,LED燈會持續發亮,這個電路圖是對12V小於1A的電流所設計?(奇怪,我的檔位都調到3~4A耶),充電的電壓與電流可以被修改。

電流小於1A所設計?但是我的電流表上都顯示3~4A,後來充到14.1V,也是會照樣亮LED,那我換成蕭特基3~4A是不是可以耐大電流呢?改天試試看。

网友:
我機車上的電瓶如果用DC12V_1A來充屬快充,
要用0.XA來慢充8小時才OK...

如果這電路是設計給汽車電瓶用的我就不敢用了..

楼主:
我機車上的電瓶如果用DC12V_1A來充屬快充,
要用0.XA來慢充8小時才OK...

如果這電路是設計給汽車電瓶用的 ...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是給汽車電瓶充電N50,一切正常。但今天也買了顆3A的蕭基特二極體,換上去應該就耐多了。

网友:
有空也來試試看..

网友:
光看線路圖, 完全無法理解他的動作原理. 這個電路好像沒有所說的功能.

假設你的源電壓因充電慢慢滿了, 從 10V 慢慢回升到 14V , 比較器的 + 端的參考電壓是 0.02V 到0.03V, 只要比較器的 - 端的電壓比這個高, LED 就亮了.

D1 和 1 ohm 雖然分攤了充電電流, 但是1 ohm 只要流過 1A 電流, 比較器的 - 端的電壓就會看到是 1V, 無論如何, LED 都亮....應該電流越大越亮. 所以, 還不理解. D1 的起跳電壓也有 0.3V.......

另外, 覺得電源的容量是充電電流的關鍵.

有高手出來解釋一下嗎...

楼主:
光看線路圖, 完全無法理解他的動作原理. 這個電路好像沒有所說的功能.

假設你的源電壓因充電慢慢滿了, 從 ...
引用 网友D:

大大您好,這也就是說為什麼我調整3~4A的電流亮去充電,約一整天下來,傍晚LED才亮,設計是1A的充電電流,但是當我用3~4A的電流充電,不會因電流過大造成崩潰導通,而LED恆亮嗎?奇怪~偏偏工作又是正常的。

网友D:
大大您好,這也就是說為什麼我調整3~4A的電流亮去充電,約一整天下來,傍晚LED才亮,設計是1A的充電電流, ...
引用 网友C:

    奇怪......可否提供充電時的電流, 1 ohm 端電壓, 電池兩極的端電壓, 三個同時的數據, 好奇她的設計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明天找個機會跟朋友借直流勾表測數據~

网友:
有空也來試試看..謝謝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寶貴知識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今天熊熊給他殺一台電流勾表回來,明天有機會來測數據~

网友:
感謝分享找時間實作一下

网友:
回復  py924

這張電路圖的連結網站如下:

請看原文的解釋:
This simple circuit can be used to monito ...
引用 网友C:

我覺得您的翻譯似乎有問題~~

這個電路左邊應該是個定電壓電源供應器,右邊就是待充電池,
隨著充電時間,電流會愈來愈小,
當電流至少 25mA 時,LED是會亮的(原文說的),
因為當電流愈來愈小時,放大器負端電壓愈來愈小(正端是固定的),
差值愈來愈大,再經過200倍的放大,輸出端電壓愈來愈大,
導致 LED 不足順向導通電壓,所以燈就熄了~~~
而那個特基二極体,我想應該是用來限流用的~~~

這個電路的確很有意思~~

网友:
很實用的電路哦 謝謝分享

网友:
這個可以改成充6V的電瓶嗎還是直接可以使用如果可以直接使用太方便了

网友(2010-12-25):
請教一下大大2個問題

1. 電路圖中,元件R3,寫1毆母 0.5W.  照片內用的卻是1歐姆5W.
2. 看過照片中的電路板,發現後面的線很細. 真的可以耐流嗎?

已上是小弟2個好奇的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好:
回覆一:我是剛好有一顆1歐母5W的水泥電阻,所以我就給它直接上戰場了。
回覆二:我的線不細喔~也有1.2平方喔。直徑(加外皮)差不多0.4,裡面有40~60蕊喔。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2011-04-04):
我覺得燈號在充電時應是亮的
充滿時要熄滅
因為ic 3腳的電壓 在11v時=0.024v   12v=0.026v   14v=0.03v
ic 2腳在流經1歐姆25mA時 為0.025v  在電池還在11v時 會把燈點亮
同樣如果是流1A 時為 1v  但因D1 最高在 0.3V  燈還是亮
當電池充滿時電池電壓會上昇例如14V 充電電流會下降例如20mA
那在1 ohm的電壓降為 0.02v 比較 3腳的0.03v 會把燈熄滅

除非電路是有陷阱  Pin2  pin3  要對調?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哈!! 我也有工業電子的證照 乙級和丙級 那是30年前的事了!! 翻書 上網 本就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啊!天下應該沒有太多"萬能"的人吧!! 共勉!!
  PS: 謝謝分享!!

网友:
請教一下
輸入電員為多少???
12V嗎???

网友(2011-06-02):
我有空也來試試看..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