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800D-X開不了機 已經補上圖不知道有沒成功

楼主(2010-11-10):
不知道為什麼不開機了  後來把主機板拆下來看
下面紅色圈圈APM2054N
                  W13DV
冒水泡 所以猜想應該是他的關係.就直接對她下手翻了舊文找了替代9915H
還是一樣一上電風扇轉不到1秒就進保護 試過把12V拔掉 開機看看紅色圈圈哪片又燒了
請問該如何下手
↓↓↓↓↓↓↓↓↓↓↓↓↓↓↓↓↓↓↓↓↓↓↓↓↓↓↓↓↓↓↓↓↓↓

网友:
圖片看不到唷

楼主:
抱歉第一次貼圖  不太會貼
不知道這樣有貼上了嗎

网友:
要積分10分才能貼圖喔
請多多回文吧!!

网友:
檢查附近電路

网友:
先聲明.. 這片主板我沒類似的..

如附圖..

這顆 MOS 和上面那顆應該是同一組的, 作用應該是供給北橋工作電壓之用..

所以你也測試一下上面那 MOS 是否有問題, 另外這顆燒掉了, 先不要接上及上電源, 量一下 D 對地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