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電風扇已換過啟動電容~~

楼主(2010-11-10):
看了許多大大的精采電風扇維修實例,
我就心血來潮把半年前換過啟動電容的風扇但還是不會動,再拿出來修一次,
重點就擺在『溫度保險絲』上~~~
於是把馬達拆開,發現那五根線跟漆包線的接口有膠帶,而且還有燒毀的痕跡,
心裏高興了一下,想說應該換過保險絲就好了~~

接著就把膠帶拆了,因為燒過,超緊,
但是五根線都拆了,就是沒找到保險絲,很怪~~(這是正常的嗎??)

問題來了,因為燒的亂七八糟,我也拆的亂七八糟,
拆完後,發現不知道怎麼接線接回去???

有大大可以教一下,怎麼把五根線接回去漆包線嗎??

圖裏可以看到之前被炸掉的啟動電容,換上新的啟動電容,
地上還有拆下來的膠帶,有被燒過的感覺~~~

先謝謝了~~

网友:
這還有救嗎?

网友:
保險絲通常裝在"白線"上,而且熱縮套管不一樣

漆包線拆成這樣子,要裝回去有難度

网友:
ilsobeit 大建議您下次要拆時先拍照下來再拆n_137|

网友:
拆成這樣 ...真的很難裝回去...

网友:
看了許多大大的精采電風扇維修實例,
我就心血來潮把半年前換過啟動電容的風扇但還是不會動,再拿出來修一 ...
引用 网友A:

    漆包線就拆來當備用繞COIL好了, 射頻能用到.

楼主:
我以為這裏的線路接法很容易~~~ 因為才幾根線而已~~
但是怎麼大家都覺的很難呀?? 看來我真的低估了電風扇了~~~ 看樣子是修不好了~~ 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它為什麼要有那麼多條線, 了解嗎?

用來做風速調整之用的, 你沒做上記號, 要用電表去量阻值, 再一一和面板上的風速按鈕比對..

是有些麻煩..

那些馬達接線, 用打火機燒一下, 將絕緣膠去掉, 再用銲鍚接到到調速開關的接線, 記得用熱縮管來絕緣, 也是可行的..

网友:
提供一個方法給您.....
用電錶測量五個線頭,電阻最大的二條,為運轉線圈 線頭(R)和啟動線圈 線頭(S)。
分別以這二個線頭測量其它三個線頭,電阻較大的是啟動線圈 線頭(S),電阻較小的是運轉線圈 線頭(R)。
再以運轉線圈 線頭(R)測量其它三線頭,
電阻最小的是強風線頭,電阻最大的是弱風線頭,不大也不小的是中風線頭。

网友:
提供一個方法給您.....
用電錶測量五個線頭,電阻最大的二條,為運轉線圈 線頭(R)和啟動線圈 線頭(S)。
分 ...
引用 网友B:

    既然高手出來說了, 就上個原理圖給大家見識一下, 如何?

网友:
提供兩個電路給大家參考: 對面的..

楼主:
問一下大大們,如果我碰運氣的亂接,過電看看,不動再換接一次,這樣子會不會有危險呀?? 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 11# 的第一張圖, 應該了解怎麼接了說..

用電表量一下歐姆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ok... 好像有點懂了... 謝謝大大,我回去試試看~~~

网友:
很難裝回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現在才注意到這篇!
ilsobeit,說真的,如果你把你拆的這些要我裝回去,我也會忙上一陣子,這應該不是困不困難的問題,除非你每天就是在裝配這一型的電風扇,否則我相信對每一個維修者來說都很麻煩。
你可以當做是一個經驗,以後要拆時要拍照或做記號,能不拆的部分就不要拆,例如保險絲只有其中一條線有接,那你只要找出這條線即可,別的線能不拆就不要拆,才不會讓自己陷於已經找到故障點了,但是卻裝不回去的窘境。
小小建議給你當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D:

ok... 謝謝wish大大的建議,真的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哈~~~ 有得忙了~~

网友:
接電側是 請先在電源的一端串100w燈泡   以防燒掉

网友:
既然你說過有燒掉及炸掉的情形 !!

你又拆成這樣子 !!

建議你放棄吧 !!!

當成是一種經驗  ~~

网友:
找一下同型的電風扇拆下來比對馬達應該會比較容易點....

网友:
看來真的有得忙了~~~

网友(2011-01-30):
你參考這個資料,我是從網路上下載的,我也相同的經驗,
馬達的線圈尚可以,無燒焦的樣,應該可以用
祝早日修復

297.28 KB, 下載次數: 326

网友(2011-03-24):
搞成這樣要有專業的知識+經驗才接得回去吧

网友:
這五條+上 疑似中間燒毀斷線0.0
這怎麼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謝您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E:

感謝分享!!

网友:
既然已拆成如此模樣~~~建議您不要急~~依照各位大大的教法~~慢慢摸索組裝回去~~當做一次經驗~~
祝您成功!

网友(2011-07-21):
真的不要裝回去.去回收廠換一個中古回來裝就可以..30元就可以買到了.
妳這個燒成這樣阻抗都改變了我看是掛了

网友:
一顆馬達給你好了,這樣比較快.

网友:
提供一個方法給您.....
用電錶測量五個線頭,電阻最大的二條,為運轉線圈 線頭(R)和啟動線圈 線頭(S)。
分別以這二個線頭測量其它三個線頭,電阻較大的是啟動線圈 線頭(S),電阻較小的是運轉線圈 線頭(R)。
再以運轉線圈 線頭(R)測量其它三線頭,
電阻最小的是強風線頭,電阻最大的是弱風線頭,不大也不小的是中風線頭。................
.............寫的很詳細.........多拆幾次就會了...下回拆解前最好最記號

网友(2011-11-03):
真的佩服佩服,要是我應該放棄了,因為一顆馬達應該200~350元,換了就ok!!

网友:
看来楼主也不是专业的,建议放弃吧

网友:
拆到這種地步.....Orz....
回收廠很多報廢電風扇,找一顆回來裝比較快....
其實回收廠不少電風扇都是好的....只是葉片斷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