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機] 分離式冷氣從無到有自創組裝方式(僅供摻考)
火..

楼主(2010-11-10):
這台改裝的分離式冷氣....通通使用拆下的整修品下去組裝的
我隨便亂裝一通的~~~不會裝的~~不要學我亂搞~~
這台冷氣~~~目前還是有缺點..打算在找時間把毛細管加長..
畢竟太短了~~冷熱交換速度有點慢~~~
至於原因~~~給懂理論的去解釋吧...
來看看我這台整理好的室內機
這台室內機是10幾年前的東西了..以燒銲的方式安裝的
我改成喇叭頭以後保養才方便
焊接完成之後~~~把保溫包好
下面這面牆..準備安裝室內機的
這台窗型因為太吵...才改裝那台分離式的...
看到沒..室內機是6300KCAL的喔...
裝上室內機安裝架之後...換外頭...
看到沒~~~那台超大台的散熱裝置...
那是給室內機用的...
改裝流程就不廢話...請看圖~~
都裝好之後....準備抽真空...這台壓縮機是1頓半的...
抽完真空之後...才發覺...這台壓縮機是壞的....
隔天...把這台壓縮機給拆了...
換上來的這台壓縮機~~是1HP的...
由於...找不到更大台的壓縮機了...只好加減用
裝好之後~~抽完真空...灌冷媒試機....
確定都沒問題了....只是~溫度降的有點慢...
猜測應該是毛細管太短了....
測量出風口溫度....
回風口溫度
其餘溫度與壓力請看圖....
吃電超省~~而且溫度也可以降到26度..
只是~~~太慢了~~~

等我有空~~~我會把毛細管換掉...到時候在測試給大家看..

网友:
室外防水牆
shunxing大體力真好
請問冷氣機黃黃的外殼
是已經黃到裡面
沒法清了嗎?

网友:
這是土炮冷氣機嗎??

网友:
個人感覺"毛細管好像有一點太粗了"

超省電的原因,應該是你的冷凝散熱器(熱排),真的是超級無敵大,
讓壓縮機吐出的高溫高壓冷煤,能夠完全的散熱成高壓常溫冷煤

网友:
話說回來.....您家現在是幾台冷氣啊?   感覺至少有4台

楼主:
室外防水牆

shunxing大體力真好
請問冷氣機黃黃的外殼
是已經黃到裡面
沒法清了嗎? ...
引用 网友A:

幾10年的東西了~~早就洗不掉了.....

個人感覺"毛細管好像有一點太粗了"

超省電的原因,應該是你的冷凝散熱器(熱排),真的是超級無敵大,
讓壓縮機 ...
引用 网友B:

被你發現了阿~~~超級大的散熱器....
毛細管這大小還好要考慮到冷媒的回流...
太小的話~~~壓縮機會燒掉...
打算加長長度讓他的膨脹距離加長
再不行的話..只好用更細小的毛細管..只是~~有壓縮機損毀的風險

网友:
順興大請問沒裝散熱片及風扇.會不會引響冷房能力呢n_083|

楼主:
話說回來.....您家現在是幾台冷氣啊?   感覺至少有4台
引用 网友C:

從以前到現在~~~就那4~5台....
我只不過拼拼湊湊的換來換去...

楼主:
順興大請問沒裝散熱片及風扇.會不會引響冷房能力呢
引用 网友D:

    沒散熱片....哪會冷熱交換....

网友:
散熱片(熱排)主要作用就是,讓壓縮機吐出的高溫高壓液態冷煤散熱,
(氣態冷煤壓力升高後會變成高溫高壓液態冷煤)
如果沒有足夠的散熱片,高溫高壓的液態冷煤會散熱不良
當散熱不良的高壓液態冷煤,進入室內機的蒸發器(冷排)
此時室內機吹出來的將會是"熱風"(因為液態冷煤沒有完全散熱冷卻)

順大此案例已說明,這個土砲很省電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戶外的散熱片(熱排)超級無敵大,散熱能力遠大於壓縮機所吸附帶出的熱量
進入室內機的液態冷煤溫度越低,冷房效果越好,所以就會比較省電

网友:
順興大您真是厲害.好像萬能師傅!!!

网友:
順大既然已經改的如此徹底了
要不考慮加一個儲水槽
做成先水冷再氣冷
夏天吹冷氣還可以加熱洗澡水
一舉數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還是沒看到那個熱排耶.真的是腦門沒開.連眼皮也沒開了

楼主:
順大既然已經改的如此徹底了
要不考慮加一個儲水槽
做成先水冷再氣冷
夏天吹冷氣還可以加熱洗澡水
一舉數得 ...
引用 网友B:

  我家有太陽能熱水器~~不用再改先過水了拉~~~

网友:
您真是厲害......順興大~

网友:
午飯時間來參觀.

有考慮改成變頻供電嗎....那會不會更省電 ?

网友:
回复 网友D:

DAVE大,應該是紅框框起來的這個吧?

网友:
順大既然已經改的如此徹底了
要不考慮加一個儲水槽
做成先水冷再氣冷
夏天吹冷氣還可以加熱洗澡水
一舉數得 ...
引用 网友B:

這就是熱泵的原理嘛

网友:
午飯時間來參觀.

有考慮改成變頻供電嗎....那會不會更省電 ?
引用 网友E:

非變頻式馬達(壓縮機),如果要使用變頻器
要特別注意散熱問題
否則在低頻運轉時,有可能造成過熱損壞

18#
沒錯,熱泵就是以此概念為應用的

网友:
嗯...太猛了....我超怕熱,改天跟順興大訂做特殊規格的冷氣,

這樣夏天可以下雪冬天可以熱浪..

网友:
請問外面那台散熱器是靠壓縮機上面那台麼?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覆
以前找到:
http://tw.myblog.yahoo.com/tfnd701010/article?mid=934&sc=1
話說以前家中長輩自行調製的清潔液擦神明廳天花板的香菸痕跡,
我拿來擦發黃的螢幕外殼立刻變白喔,
只可惜沒記下配方.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來是這台.還真大一台.我對冷氣不太熟悉鬧笑話了n_074|

网友(2011-07-27):
此篇 充份 表現 DIY 精神!

网友:
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強了

网友:
在下覺得是...壓縮機太小

所以會較省電  但也不會涼很快

壓縮機吸取的冷媒理論上會等於蒸發器內冷煤的蒸發量

這些蒸發的冷媒所吸的熱等於冷氣能力

网友:
CRT監視器不大 ,  可是也算是高發熱量產物, 置放於出風口下方 ,

不會使出風口下方機殼凝結水滴嗎?

网友:
真正是利害的技術...

网友:
壓縮機太小了.

网友:
厲害!想起20年前還將窗型改過程分離式使用
現在不行了!不過毛細管的使用是一大學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