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吹風機的保險絲

楼主(2010-11-10):
最近發現這個網站,實在是太高興了~~
得到許多寶貴的知識,於是再把吹風機拿出來修一下,
但是修好後,不小心把細跟粗的線圈短路,
(因為原本包在外面那一層隔熱紙燒破,我拿錫箔紙取代,想不到會導電)
通電話,聽到小爆炸聲,吹風機的風扇也不會動了~~~

爬文後,可能是保險絲燒掉,所以馬達才不會動,可是怎麼找也找不到保險絲~~
會是藏在那裏呀??? 還是我的吹風機根本沒有保險絲,而是馬達被燒壞了??

拜託大家了~~~

网友:
你說的保險絲應該在電熱絲裡面的彈片開關吧

网友:
好像是我圈起來這

楼主:
哈~~ 我回去仔細看看是不是~~ 謝謝大家呀~~
對了,包熱絲的紙是不是叫雲母片呀?? 要去那裏買?? 一般的電子材料行會賣嗎?? 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應該有.不然到化工材料行問或上網搜尋一下囉n_136|

网友:
確實是沒有保險絲 !! (自復型過熱保護)

大概在靠前端處有個類似銅片的裝置 !!

可用電錶測一下是否導通 !!!

网友:
那是個溫度開關,當初風口溫度到達一定值後會斷開切斷電熱絲運作...

你風扇馬達還會轉嗎?.....那四顆二極體構成的橋式整流檢查一下,馬達

不知道壞掉沒.....

楼主:
馬達不會轉~~~
馬達直接接上12伏特電壓,會轉!!(奇怪,經過橋式整流,不是應該要110/2伏特才能轉嗎??)
所以馬達沒壞~~

通電,量另二端電壓,沒電壓,難怪馬達通電不會轉,
應該是某個地方斷路了,
後來發現『彈片開關』,
未通電時,電阻值是零,
通電後,電阻值卻變成無限大,
拆另一隻風扇,發現好的彈片開關,通電後應該還是電阻值為零,
證明了彈片開關壞了~~

想問一下,彈片開關是不是像無熔開關,要怎樣才能切回去正常的工作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會造成彈片阻值無限大 !!

通常是過熱 , 還有過電流 !!

如果你的短路狀況未排除 , 那麼自然這彈片開關就會彈開保護 !!!

所以請你先排除短路過電流的情形 !!!

如同樓上大大說的 , 這也是檢查重點 !!!

P.S : 送進馬達的電壓 , 是經過 發熱線 分壓 , 再由二極體流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先前聽到微微的小爆聲(在彈片開關那裏),
並不會損壞彈片開關呀??? 哈,那真是賺到了~~

問一下短路,正常來說,發熱絲應該是幾歐姆呀??
因為我量發熱絲,感覺就是短路呀~~ 真的有點搞混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從 [插頭] 使用三用電錶歐姆檔量測 !!!

將開關 置一段 or 二段 正常可以量到阻值 !!

這阻值隨著吹風機的發熱量不同 , 而有所不同 !!!

大約 12歐姆 ~ 22歐姆 !!

低於這範圍可能有問題 !!  (如果無限大表示斷路)

要找出來排除 !!

p.s : 注意量測阻抗時 , 測量元件不可帶電  !!!

网友(2011-01-11):
回复 楼主:

    請問跨接在馬達二極體上方那顆橘色電容的容值=?  電壓=?    我的吹風機那顆爆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記得是 103 ,所以應該是 10nF ,不過應該有沒有都沒關係,
因為我看大陸的吹風機,裏面連這顆電容都沒裝,一樣可以吹~~

网友:
母片電熱行應會有的

网友:
發熱絲短路但是目測又看不出來的話,就通常是下面的切換開關短路了,高低溫加熱迴路短路,拆拆看燒的怎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