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陽機車更換整流器
火...

楼主(2010-11-10):
一個月前,機車開始電發不動,想說應該是電瓶掛了,
就一直踩發,直到上星期發現連煞車燈也沒有亮,
我覺得有點危險,所以就想說先換個煞車燈好了~~

拆下來一看,奇怪,裏面的燈絲沒有斷呀,照道理說應該是沒有壞~~

雖然外面黑黑的,可是我還是覺得應該是好的~~
想說再來看一下電瓶好了,拿三用電表量,
未發動機車前,只有六伏特,這應該是沒電了,
因為我記得電瓶是十二伏特,發動機車後,一量,
還是只有六伏特,查了一下資料,發動後應該是十三伏特,
這應該是整流器或電盤壞了,
而通常整流器壞了,周邊的電系相關也會更著壞,
我開始懷疑是整流器的問題~~~

把前殼拆了~~~

近一點照

於是去買了一顆新的換上,花了150元,

發動後再量電壓,耶~~~ 十三伏特,果然是這個問題,
不然換電盤就更貴了,我也不會換~~~

順便買了一顆十元的煞車燈,換上看看,
哇~~~ 亮了~~~ 這證明我的煞車燈真的壞了,
還是不解,為何燈絲沒斷,但燈就是不會亮~~

最後來一張壞掉零件的合照~~

第一次po維修文,希望大家笑納~~

网友:
燈泡內 有氬氖混合氣體~~~
有小破洞~~~漏氣   就不會亮~~~
給你參考~~~

网友:
請問 如果機車電瓶一直都充不飽,都不能電動啟動,只能腳踩
也是整流器的問題嗎?

网友:
一般燈泡的玻璃黑黑的,大概就差不多了...就算還能點亮也撐不久了...提供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建議先用三用電表量電瓶發動前、發動後的電壓,理論上應該要 12伏及 13伏
如果發動後沒有13伏,就是整流器或電盤的問題,
如果有13伏,沒發動不到12伏,那就是電瓶壽命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問一下,黑黑的原因是什麼呀?? 感謝

网友:
套一句wish大的常用話
小心,目前機車工會正在集結當中,人肉搜尋此人~~~

网友:
回复 网友C:

鎢絲的燈絲因為高溫氣化,蒸鍍在玻璃球內側,看起來就會黑黑的,有些還會黑到發亮

网友:
豪邁的整流器真便宜
馬車的起碼要500~1000多

网友:
豪邁的整流器真便宜
馬車的起碼要500~1000多
引用 网友D:

我的馬車是有晶片鎖比你更貴一倍以上

网友:
電瓶還能用嗎?

有些免加水的電瓶耗光電力就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鎢絲的工作溫度約攝氏2,200度才能發出可見光
在真空環境中雖不會燒毀
但是就像水的蒸發一樣情形
固體表面的鎢原子也會受熱而蒸發並且沉積在玻璃內壁
量雖然很少,但時間一久就黑了
而且鎢絲一般為極細的形式做雙層纏繞
蒸發久了.也會因此而斷掉

充入惰性氣體,例如氬氣
可以讓蒸發出的鎢原子撞到氬原子而反彈回鎢絲
進而延緩黑化的時間

网友:
以前也有換一顆,不到一年就電池就掛了,
原來是機車充電有問題。
昨天才買了一顆機車的4號電池,
全新的自己要加電瓶液,加好了量電壓才12.6v
查了一下,新電池也要先充電,會用的比較久,
還好有買了一台電供,昨天充了一整天,充飽後,電壓為12.9v
以上.......
新電池到底要不要充電後再使用啊(未拆的那種)?

像這種的(網路上的圖)

网友:
回復  米達麥亞

建議先用三用電表量電瓶發動前、發動後的電壓,理論上應該要 12伏及 13伏
如果發動後沒有 ...
引用 网友C:

這個資訊非常的實用,應該要列入精華區.....
開開玩笑啦 , 總之一個電瓶現在可是貴三三
聽說有些比較黑的車行,遇到這種問題都直接換電瓶
然後把堪用的電瓶留用

网友:
有的電瓶壽命未到他就給你換掉,那顆它加水後充電又可以用了,
而且它換給你的不知是全新的還是二手的..

网友:
之前我用給UPS用的電池,把接頭改接,也用了好幾年,比一般機車標準電瓶還耐久

楼主:
回复 网友E:

    電瓶在試騎了二天,還是沒辦法充電回來,應該是掛了~~~ 畢竟電瓶沒電一個月,我想再怎麼充也充不回來了~~ 唉

网友:
謝謝,提供寶貴的資料!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哈,這個好笑~~~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之前有救過柴油引擎發電機的電瓶放了3~4年都沒用.用麻新充電瓶的電供充不進去.我拿了我的電供先強迫給他充個3~5分鐘.後來接上電瓶專用充電器給他充.就救回兩個大電瓶.跟大卡車的電瓶一樣大的喔n_112|

楼主:
回复 网友F:

    請教一下,您強迫供電是的電壓是高於正常值幾伏特呀?? 不怕爆炸喔~~ 哈

网友:
謝謝,,很實用的的文章

网友:
原來這顆就是整流器喔!!   又學到了
整流器裡面 應該是 橋式整流 +濾波電容 這類的零件吧

要檢查燈泡有沒有壞  可以量看看有沒有斷路 !

你有裝防盜器~~  不過應該是壞了吧~~
這種東西很容易壞 !
十年前機車很流行裝防盜器~  常聽到機車被碰到就在叫
現在反而很少聽到了
大概是只會吵 而沒甚麼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大大內行喔~~ 一看就知道是防盜器~~
的確,很吵,後來都不用,久了就壞了,壞了就把電拔下來,不然會吃電~~

网友:
這台迪爵~~GY6車系
截至目前為止我的整流器還沒有壞過說~~先改了窮改~~後來換了三相
但是我改的亂七八糟氇~哈哈哈

電充不進去不代表示整流器的問題~~有可能你的電瓶已經無法續電了

免加水的沒電了可以拔開栓蓋看~~水應該剩很少~~加水再衝看看~~應該可以在復活用一陣子喔

新的電瓶的確要在充電才會比較飽~~

网友:
運氣不錯,還好不是整流器(短路)。
我曾碰過電瓶完全沒電,電瓶換一個新的之後,騎上路不到5分鐘,新電瓶馬上掛掉。
一量之後才知整流器故障,充電電流竟然高達10A,難怪新電瓶馬上掛掉!!
給其他人參考一下吧~~

网友:
新手機車騎士很好經驗感謝分享

网友:
不知道 整流器是甚麼作用 ?
是交流 轉成直流 嗎 ?

网友:
回復  ilsobeit
鎢絲的工作溫度約攝氏2,200度才能發出可見光
在真空環境中雖不會燒毀
但是就像水的蒸發一 ...
引用 网友D:

嗯~稍微更正一下,是要充入鹵素,方能吸收蒸發的鎢,產生鹵鎢循環,並將鎢還原於燈絲上,不過因為只會還原在燈絲溫度較低的位置,所以對燈絲壽命延長僅有部分程度的幫助

网友:
不知道 整流器是甚麼作用 ?
是交流 轉成直流 嗎 ?
引用 网友G:

將電盤(本體就是一交流發電機)發出的交流,轉換成直流,供車上需要直流電的電裝品使用。

其中又分為單相半波、單相全波、三相全波方式發電,部分機車屬於交流點燈,部分燈系會直接取用電盤的交流電,一些車的化油器自動阻風門也是採電盤供應交流電來動作。

整流器部分有分為固定輸出及回授控制,固定輸出為無論電瓶是否已經充飽,仍會持續自發電機整流出直流電,不僅本體會發熱,對動力也有損耗;回授控制型則多出一條電壓偵測線路,當電瓶電壓已達到充飽階段(一般是14V),整流器會切離發電機,整流電路不工作,不僅減少發熱,也減輕引擎負擔。

楼主:
回复 网友G:

機車發動後,經由電盤產生交流電,再經整流器轉直流電,才能給電瓶充電~~

网友:
回复 网友H:

講的沒錯,有時機車一周才騎一次,老是充不飽,用UPS的免加水電池還"動"比較久

网友:
功力深厚,
完美修復

网友:
論壇也有修機車達人喔

网友:
那个整流器能用电源的代替吗

网友:
不太一樣,因為機車交流發電機的磁石轉子與飛輪合一,由引擎帶動,轉速變化非常大,為了控制輸出電壓,機車整流器主要由SCR閘流體做為整流及控制輸出的元件,一般電源的橋式整流器則全由標準矽二極體構成,若是裝上將無法進行輸出電壓調節。

网友:
爬文有看到說,如果過放,電瓶內的硫酸會變稀薄,那應該如何救?直接把裡面液體倒掉重新加補充的電瓶水,可以救回來嗎?

网友:
過放就是兩極板的硫酸鉛(PbSO4)已過度沉積,電能無法將其完全還原成Pb與PbO2,影響儲電效果及電瓶內阻。

网友:
il大大真厲害
連機車也會修
莫非之前有接觸過

楼主:
il大大真厲害
連機車也會修
莫非之前有接觸過
引用 网友I:

其實原理了解一下,就會修了~~
重點是在於知識的取得,拜現在網路的發達,很多東西都能找到相關資料~~
不過跟站上很多的高手相比,我算小卡的~~~ 哈~~
多虧這個網站,我又重拾了修東西的熱忱,不然有些東西還真不知道該怎麼下手~~

网友G(2011-01-20):
車子到了一個年限  零件就會開始壞
我那台車齡十年的奔騰125, 最近才去換一顆CDI
搭工錢要1K  真是貴~
當時在半路 一催油門就熄火, 只好給車行賺

网友:
CDI自己換就可以了.....
其實機車很多東西自己動手並不難,
材料錢也不貴.....

网友:
CDI自己換就可以了.....
其實機車很多東西自己動手並不難,
材料錢也不貴..... ...
引用 网友J:

我當然想自己換
但這是半路拋錨~  也不知道哪裡壞
牽去機車行 請他們抓毛病了比較快了

你該不會車壞了~自己就在路邊搞吧 ~
自己隨車攜帶工具  還有備用零件 ?

网友:
半路上就比較麻煩了.....
不過以前出去玩,我們的確都是在半路自己修車....
因為不修就回不了家,荒山野嶺中也沒有車行....

网友:
機車維修都查的到!!這邊真是天堂阿!!感謝分享

网友(2011-11-22):
真棒的分享,受益良多,希望有更多的分享能學到更多的知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車子到了一個年限  零件就會開始壞
我那台車齡十年的奔騰125, 最近才去換一顆CDI
搭工錢要1K  真是貴~ ...

之前也是在橋上熄火發不動,牽去機車店看車行老闆先拔火星塞檢查沒問題再拔CDI,看到CDI像電容一樣突起來,換一顆就好了,第二天我就去材料行買一顆火星塞和CDI放車箱備用,因為看老闆拆火星塞和CDI發現很簡單,以後發不動就自己換,修的好就自己賺起來了.

网友(2012-03-11):
就是這個150元的整流器! 我的光陽4U 100 8年了,大概幾個月就電發不太動,換電瓶也沒用,結果不到1年的電瓶被衝爆變成大肚子...檢察 前大燈泡規格換不是4U用的.系導線有裂開.整流器換掉+電瓶=1850,真是有夠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