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歌林 NLC30C1A 當機?

楼主(2010-11-10):
請問一下各位有沒有遇過這種狀況,
按了電源按扭之後,有時候沒有反應,有時候按了之後,電源燈成綠色
但此時確是"無影無聲",拔掉電源線重復開機,有時候就可以正常工作?
但也有少數幾次,電視正常工作,卻突然"無影無聲",只留電源綠色燈
要再重開機才行。
請問各位有遇過這樣的狀況嗎?

网友:
這篇雷同,看一下或許有幫助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p;extra=&page=1

楼主:
高壓電路板壞了應該只是面板無法點亮,至少會有聲音,不會像我的是無影又無聲。
還是謝謝您的建議囉。

网友:
jackeyhsiao大,無聲無影......power不知道有沒有不穩?

楼主:
s10274chen大,
power,已經換了一個良品,還是有相同的問題耶!

网友:
換過power還是一樣..........那問題點就不是在power上頭了。
可能問題出在AD板上。
jackeyhsiao大您把問題PO了兩篇啊!顯示器維修那也看到。

楼主:
s10274chen大
那能猜的出是板子上那部份的元件有問題嗎?
不好意思,重複發文的事,下次會改進!

网友:
回覆 7# jackeyhsiao

小弟我並無法準確知道是哪邊的元件出問題,僅能就故障狀況,大略先猜測其可能的大範圍故障點。
電容若有老化,是第一步要排除的,接下來就真的要考驗功力和耐心查電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