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辰錶更換電池

楼主(2010-11-10):
這是我家女王的手錶.話說上次去寶x換過一次電池.又說壞了其他零件.這次又罷工.自己換看看
用尖嘴鉗把機背的蓋子旋開,怪了離上次換電池才三年耶,且電池負極怎麼黑黑的阿量了電池剩0.7v
到鐘錶行買同型號電池換上,再用尖嘴鉗卡在機背蓋的卡榫鎖緊,ok了.正常了,電池一顆60元n_112|

网友:
Dave 大..

這支手錶背面的機殼蓋是怎樣的? 用螺絲固定的, 還是?

THKS..

楼主:
回复 网友A:
cremaker大,我還沒編好就被你看到n_112|
那是用旋蓋的.也就是用轉的.忘記拍機背.剛剛在編輯時突然不能打中文.從新登入才可以n_074|

网友:
回复 网友B:

Dave 大真是 "疼某".. 還是被威脅的.. :-)

看你拿出尖嘴鉗, 我就想到你的機殼背面可能是如圖的那種..

我先前也常拆, 以前買了個專用工具, 用這個來拆, 就不容易刮傷表面了..

紅點是卡的位置, 藍點是可調距離的兩點..

有了這個, 老婆會更愛你嚕..

网友:
那種開蓋專用工具網拍有看過,似乎不貴
可是因為不常用偶也是買不下去
用尖嘴鉗要小心避免"突去"

楼主:
cremaker 大.rex560810 大女王因手錶不走上網去看了一隻〝阿嗎尼〞耶.說什麼都嗎要修好.上次去寶x他們用您那種工具就把機背刮一條痕跡了.我用尖嘴鉗還很順的旋開來.敗給他了.

网友:
三年一顆電池差不多啦,因為錶會耗損就比較耗電..

网友:
60塊用3年夠本了

网友:
呵呵~這電池不知道什麼型號的~一顆60有點貴~在電子街CR12XX系列的頂多30就很貴了~
我之前換到一隻星辰的~電池的負極打了一個小PIN...把PIN撬下來裝上去還是不會動...
後來跟鐘錶行訂電池...一顆350元~貴死=..=

恭喜D大完修~

网友:
那種開蓋工具我之前也是網路上買了一組(100元)
主要是要換電池的,拆背蓋是ok啦,
但有次拆錶帶,結果一用就斷了...
果然便宜沒好貨啊~

网友:
關於開手錶背蓋.
以前聽一位達人說,只要是需要旋轉開啟的,都不必用專用工具,只要一個小皮球,用力壓住旋轉就可以開了.
給各位參考.

网友:
我都習慣戴電子錶..所以都是用十字起子..

网友:
關於開手錶背蓋.
以前聽一位達人說,只要是需要旋轉開啟的,都不必用專用工具,只要一個小皮球,用力壓住旋轉就 ...
引用 网友C:

這個應該有點難, 還不如用尖嘴鉗..

它的原理可能是球大多是橡皮做的, 可增加磨擦力, 就好像我們用橡皮筋來開瓶蓋, 但:

1. 球面接觸面不大, 除非把該球壓很平, 這人要出很大力的
2. 兩手都要相對用力, 會不會很累

個人感覺啦..

网友:
錶不貴這樣可以的,一般開錶蓋換電池不難,但是須注意防水橡圈應該在上防水油一次或換掉橡膠圈,鎖錶蓋前需用氮氣吹過後立刻上蓋.因為你不知道當時空氣中的溼度,溼度過高遇冷表面會起霧,沖氮氣保險一點

网友:
錶不貴這樣可以的,一般開錶蓋換電池不難,但是須注意防水橡圈應該在上防水油一次或換掉橡膠圈,鎖錶蓋前需用 ...
引用 网友D:

碰到這方面的專家了..

想請教, 用吹風機熱吹(溫度不要太高), 把濕氣吹乾可以嗎? 那個氮氣一般人可能沒有..

防水油好買嗎? 用超級好用的 "凡士林" 可不可以?

THKS..

楼主:
感謝樓上各位大大提供知識.下次我照辦..矽有可以防止橡皮老化及還原.矽油可以嗎.上次買了一罐790現在還一半瓶n_112|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都用那種橡膠保護劑...

网友:
碰到這方面的專家了..

想請教, 用吹風機熱吹(溫度不要太高), 把濕氣吹乾可以嗎? 那個氮氣一般人可能沒 ...
引用 网友A:

    吹風機不好,熱空氣中的水氣更高,防水油一般鐘錶材料行有的買

网友:
i大說的不錯~用氮氣充填才不會起水氣~
目前氮氣廣用也常見的是在監視器的CCD鏡頭中~防止水氣~
早期的CCD鏡頭內部居然是放乾燥劑...在鏡面上擦防霧油~但還是會發生水氣問題~
這個就傻眼了...呵呵

网友:
大大知道方型的手錶怎麼開殼嗎?? 應該不能用轉的吧~~
昨天想換電池,結果試了老半天,不知道怎麼開殼~~

楼主:
回复 网友E:
ilsobeit大.方型拿小一字起子鍬開就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還真的耶~~ 我差點就衝去買專門開手錶殼的刀子了~~ 哈~~ 謝謝 Dave 大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