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機E739, 電源燈不亮求助

楼主(2010-11-10):
有修過投影機的老師們請指教.原本接上電源會亮待機紅燈,開機時紅燈轉為綠燈,故障現象是紅燈不亮。

二次側進端有直流155V

二次側進端有直流155V

這塊板有人修過嗎?

這塊板有人修過嗎?

网友:
大大說得是一次側正常, 但二次側的電壓是否正常呢? 應該要往這方面去查..

二次側的電壓若不對, 當然整体無法正常工作..

這片應該是交換式電源, 會有相關接頭接到其它的電路板上, 請檢查一下上面的電壓..

THKS..

楼主:
大大說得是一次側正常, 但二次側的電壓是否正常呢? 應該要往這方面去查..

二次側的電壓若不對, 當然整体無 ...
引用 网友A:

謝謝,我試試看。

网友:
投影機有保護裝置在燈泡處跟入出風口濾網處,含溫度 及門開關

楼主:
投影機有保護裝置在燈泡處跟入出風口濾網處,含溫度 及門開關
引用 网友B:

謝謝,又得到新知識了,我會朝你說的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