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購買DJ-16A的注意

楼主(2010-11-10):
今天若有收到貨的
請注意我說的簡易使用說明
詳細說明~我這幾天會另外PO文

電台功能有自動記憶...
使用方式如下...
開啟電源...記憶卡隨身碟都先不要插入....
這時會在電台功能..把天線拉開拉直...
然後~~對著播放暫停鍵按著不放...
就會進入自動搜尋記憶功能..等他搜尋記憶完畢
就可以按下一曲或是上一曲來切換以找到的頻道

其餘功能有問題的..在問我~~我能解答的我會告知

另外這台的充電方式...將他附送的USB線連接到電腦

网友:
星期六下班回來,就看見shunxing大寄的包裹來了,好大一包
原來是那個K型感溫棒太佔空間啦.....

開箱看到的感覺,體積不算小,兩側喇叭單體看起來不小,不過有一點讓我很擔心
因為可以直接碰觸到喇叭,很怕不小心劃破
表面有些殘膠,這點可能需要廠商多注意,畢竟很影響觀感...
附件有: SONY ERISSON手機連接頭 x 1
           NOKIA 手機連接頭 X 1
           音源線 X 1
           USB連接線 X 1
           遙控器 X 1
           MICRO SD 轉 SD 卡 X 1
           英文說明書 X 1

今天馬上給它試聽看看,聲音感覺不錯,還蠻渾厚的,似乎有做混音,這個可能要放平常聽的再比較看看
整體聽起來感覺不錯,不過有一點,音量最小聲似乎聲音還是很大?
電池續航力問題還沒測試,AUX輸入功能本來要連結電腦來測試,不過附的音源線太短了...還未測試
收音機電台抓取蠻順利的,天線的表現還不錯...
插USB當來源,讀取MP3檔案沒啥問題,中文目錄支援度應該不錯

後方可以拆開加裝一顆電池,不過上面沒有標正負極性,大概要出動電表
印象中有看過說這款要裝哪一型的NOKIA手機電池,不過後來又沒找到了....

PS.找到了,應該是NOKIA BL-5C的電池,上方是正極

楼主:
星期六下班回來,就看見shunxing大寄的包裹來了,好大一包
原來是那個K型感溫棒太佔空間啦.....

開箱看到的 ...
引用 网友A:

那台音箱記得要把電池充保在帶出門
要不然電力不足會有爆音....
要判斷電力不足很簡單...看藍光LED就知道了...
只要藍光LED會閃...就代表電力不足了...~會造成暴音...讓大家誤以為壞了...
這時就要充電..電池的電量要達到一定程度才不會再有LED閃逤的情況出現..
所以~就算直接插著電源..也無法提供足夠的電力來推動...
由於我沒拆開來看過....也不知道廠商是否有在電源部分加上限流電路

這是我目前遇到的情況~~~請大家多注意一下...要聽~~前一晚請先充電
早上起來才有足夠的電力可以聽...

另外~~如果有遇到重低音太強~..遙控器有EQ..請調整到E4即可...
E2..是重低音強化...太大聲會把喇叭振壞

NOKIA電池...就是以前的檢配型NOKIA手機專用電池...正負極是固定的...
只要是大型面積表面接觸的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