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AG LA810E 一有電源背光自動點亮

楼主(2010-11-10):
這是dd0725送我的螢幕,先謝謝他
而這台的問題是
一有電源背光自動點亮
螢幕上有些地方有黑點(有一點也有一片),看起來像發霉

亮(有開燈)

亮(有開燈)

暗(沒開燈)

暗(沒開燈)

高壓板

又是用手機拍的圖......

网友:
建議, 這種要看細步電路的圖片, 最好是用照相機來拍..

這台應該是用外部電源吧, 先檢查一下該變壓器電源是否正常..

另外, 若沒輸入訊號, OSD 是否正常?

楼主:
結果畫面閃爍是因為接觸不良=_=|||
但還有問題↓
一有電源背光自動點亮
螢幕上有些地方有黑點(有一點也有一片),看起來像發霉

网友:
接電背光就亮,主要故障有兩者,一是AD的點燈信號異常,使背光電路誤動作,二是背光電路控制ON/OFF機能失效。

网友:
這台在沙發下躺了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