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內的電解電容近cpu有幾顆脹脹地

楼主(2010-11-10):
機是acer sp 已用了八年 現在無事 但行得慢一點 電容脹要盡快要換嗎 不換甚麼後果 請指點謝謝

网友:
這類文章在這里, 討論很多了..

建議你先把舊文瀏覽一次..

那些電容應該是 VCORE 使用的, 早晚都要換的..

网友:
為了要繼續超下去..換掉是對的~~~

网友:
最好是一次全換,沒多少錢吧!

网友:
不換就很快得買新電腦....

网友:
不換再來會常出現藍底白字,再來vcore就會燒了~~

网友:
不換,等報廢吧@@

网友:
電容器目的在穩壓,電容裂化後電容值下降,穩壓失效電源不穩定輕則當機,重則打壞晶體甚至cpu,應提早換新!!

网友:
買相同規格的給她換上去
順便檢查看看整張版子有沒有突起的電容
換一換挑戰下一個8年
或許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跑的慢一點是目前的狀態, 後面會發生什麼情況, 很難預料.
倒是不如早點修好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