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電視tv-21vp請教

楼主(2010-11-10):
請問有大大遇過 畫面切換時 左右會縮一下 感覺畫面太亮時
就會出現異狀 量測FBT的  27V跟12V輸出腳 再出現異狀時
都會降低(無訊號時正常) ABL線路 跟 垂直線路都查過了
請問還有些該注意的呢 謝謝

還有一個笨問題 一般的小電容(例103)該如何判斷他有沒有
漏電是用電表直接量阻抗嗎

网友:
附上圖來大家會比較好說明~~

网友:
應是電源IC不良.先查B+電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