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叫不到貨~~只好用現有的面板跳線

楼主(2010-11-11):
今天剛好遇到一台面板壞的!!12.1吋4:3的面板~~又不想叫貨~~就把庫存拿出來~~跳線
其實~~12.1~~面版分2種~~1種1.2腳正電壓輸入~~另一種是2.3腳正電壓輸入~~
如圖~~這是1.2腳的~~新的要改的
這是破的~~是~2.3腳
取下這一片~~最好是2416也一起下來~~怕有鎖晶片~~如資料不對會不開機!!
準備線材!!

腳位為~~1.2(VCC)3.4(地線)(5.6)RX0- & RX0+(7)地(8.9)RX1- & RX1+ ((10地))(11.12)X2- & X2+ (13地) (14.15)CLK-  &  CLK+
開始接線!!另一邊圖有印上來~~就開始連連看!!

跳好線~~放進去!!固定好~~
LVDS線插好~~組裝測試!!
看到畫面了!!
進系統~~嗯嗯~~可以用~~
其實~~只要面板規格一樣~~如1024*768  4:3的~~
但腳位不同~~都是可以跳線的~~一般筆電面板規格不同只有(LVDS)20PIN會有~~腳位問題~~
如13.3~~12.1~~14.1~~也都可以查一下規格~~自己跳線
30PIN的大部分都有統一~~高低解腳位也都一樣~~裝不對解析時只是色系不同或不顯~不會燒了面板!!
但要裝機測試時~~還是先看一下DATA的規格~~會比較好~~不然很貴喔~~會哭喔~~
好久沒發帖了~~因為我的相機~~被當成貨~~放再不知哪一個箱子~~寄出去了!!害我沒相機用~~
哀哀~~真~~哀哀

网友:
手工比較細的改法~

若是LED背光面板,別忘記除了查接頭種類、方向位置外,還要記得查LED背光電路電源,目前有遇過5V及7-20V輸入兩種,用錯不是燒面板(高用低)就是不亮(低用高)

网友:
真是大開眼界啊~~
這樣也能用真是太厲害了~那2416的意思是要一起過去囉?
彰大的手法好~多這一塊放進去剛剛好嗎?

网友:
繼錫膏大法之後
阿彰大又推出跳線秘技
相機會不會裝箱時順便寄給w大了?阿偶亂猜的啦

网友:
阿彰大又一篇精湛改裝實例.不知道腳位定義的我還真的摸不起來.
看來我也要送修給阿彰大.看能不能賺一台相機n_112|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內部空間很大!!放的下!!2416有資料~~沒過去有時會不顯示~~
16:9有時會剩4:3~~所以我都會一起過去~~
像compaq  1500  &  2800就要一樣的面板~~或是換(24--)記憶ic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沒接站上這一邊的生意!!這邊也很少人拿來給我修!!
因為這一邊都是高手~~我不敢接~~
所以說你沒機會得到~~相機
腳位我找一找~~有補不上!!

网友:
呵呵~整個就是很搞肛...
這裝不好面板就掛掉了耶...還沒機會學到LCD~
有遇到再來研究~

話說阿彰大的相機找到了喔...哈哈

网友:
感謝大大的精彩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C:

  網路上找到的!!
sony  t30  ~~$2500
新的好貴~~不小心又包出去不划算~~只好用中古的~~

网友:
很好奇像這樣的改法客戶接受度大嗎

网友:
好精彩的換面板教學,真是好功力
真好,送修機器,還有機會可以抽相機,
這種好康的應該「到相報」

网友:
就是精彩,
1樓2樓兩位您們不用睡覺喔!

网友:
技術上~~~不是一般人可以玩的~~

重點照片~~~沒放上來喔~~~呵呵

网友:
很好的實例...感謝分享..

楼主:
yoyomay 大~~快哭了~~相機好貴!!

jkeryir93551 大~~接受度一定高~~因為原廠10000多~~
也看不出我們如何處理!!且也是新品~~不是欺騙!!

滷雞蛋 大~~狼大說睡不著!!命令我發一篇來笑笑!!我的~~相機

楼主:
回复 网友D:

shunxing大~~下面那2個檔案~~一個19頁~~一個20頁
有接腳圖~~就跳線連連看就好了~~沒技術性~~
該照的我都有照~~不該照的我也照了~~哈哈
下面2個檔案~~做參考(腳位一樣)~~跳線就好了!!
像lcd tv panel
也是可以這樣跳線~~不一定要原來的面板~~就可以換上了
只要呎吋一樣~解析一樣~就可以替代~(((電視最多差~~翻轉訊號~第9腳或21腳~~與vcc電壓5v  or  12v)))
剩下都一樣~~我是不會有所保留的人!!!
B121EW03(V7).pdf (380.76 KB, 下載次數: 67)

网友:
阿彰大,看到您折板,想了很久,一直想不出為什麼.....就是您要保留那顆rom,但是,您都直接從connertor直接跳線過去了,怎麼那顆rom都在板子上(不是新面板上),怎麼還能去管過去的信號;還是阿彰大您把兩個2416做交換了?折板,是看的出來可以把它當一個轉接座,就剩這rom,怎麼想都怪怪的。

网友:
EEPROM是用來放EDID的,筆電顯卡會依此判斷使用的面板相關資訊,有些機器也會依此鎖特定面板。
推測阿彰兄留住EEPROM的原因是可以不用再拉這顆EEPROM要用的VCC/DATA/CLK等線路,只要拉VCC/GND/四組LVDS線路過去就好。

之前幫一部LENOVO S10E換面板,之前的是AUO B101AW01,解析度1024*576,後來換成B101AW03,顯卡就依照面板上紀錄的EDID,自動開放1024*600的解析度出來。

楼主:
阿彰大,看到您折板,想了很久,一直想不出為什麼.....就是您要保留那顆rom,但是,您都直接從connertor直 ...
引用 网友E:

    狼大~~說的好!!EEPROM是用來放EDID的,筆電顯卡會依此判斷使用的面板相關資訊,有些機器也會依此鎖特定面板~~

就是用舊的EEPROM去騙她!!有些機器會去比對EEPROM的資料~~不對會不開機!!或是顯示畫面不對!
一般同規格!!就不需要!!因為是改的才需要!!有這個動作~~比較保險

网友:
請教~~

看規格書應該是舊板有EDID而新板沒有

如果新板(與舊板不同型號)也有EDID的話

是否也如同此範例

新板的EDID的VDD、CLK、DATA不要接

网友:
謝謝狼大與阿彰大,原來是這樣啊!要騙過顯卡,可以把原先的ROM與欲更換的做對調,也可以直接照樣跳線(保留兩個EDID的rom),省卻chip拉線的動作。

网友:
沒裝EDID EEPROM/沒接相關線路的話可能會不顯示或顯示異常。

之前遇過會鎖的筆電,會把EDID EEPROM取下,換到要裝上的面板,不過跟網路賣家買的面板有保固的話就不能亂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