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S5161-7D PC power supply 無輸出

楼主(2010-11-11):
由於前面的經驗
對修復 power 信心大增
http://bbs.pigoo.com/thread-24275-1-1.html
因此 MIS 拿來的這棵就直接拆開了
看起來大廠的東西就是複雜一點
注意變壓器和 PCB 板是分開的
插電量 Vsb 很正常
由於上次的維修影響所以先找控制晶片
這裡是 3845
而量它的 Vcc 是零
現在直接找 Vcc 的來源就好了
注意看 3845 後面有兩個電解電容
它們後面有一個二極體
二極體整流出來是9.6 V 低了一些
二極體後面接到分離變壓器一次側的分枝
另一張近照
由於是修好才想起要照相
沒有背面圖
但二極體還經過 SMD 電晶體才供應 Vcc 給 3845
大概是某種保護電路吧
而給後端給光電晶體電壓是透過 3845 右方的電解電容
懶的再追電路了
直接把這顆電解電容拆下
果然是你 100uF 35V 就剩一半了
因為是電源濾波電容
所以找到一顆 220uF 35V 換上
3845 Vcc 也有了 12.6 V
由於是修好後才拍的照片
我就把好壞電容擺在一起拍個紀念照
後來問 MIS 他們說可以正常工作了
完修

後記:這個 power 修好後 MIS 又到殺肉場把另外兩個同型的 power 救回來, 果然都是同一個問題,所以等於修好三個

网友:
又是電容惹的貨n_074|.恭喜完修阿n_116|

网友:
那台 LCR 表滿帥的, 不便宜哦..

這顆壞的電容, 外表還看不出來耶..

网友:
感謝你的經驗分享

网友(2010-12-29):
恭喜完修

网友:
電容外表看不出來不代表沒壞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在 MIS面前走路有風哦!

网友:
您這是電路最好查的版本,我看過另外兩種電
路配置不太相同,故障點難抓..仍未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昨天又修好另一型的 DELL power 你要不要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26295-1-1.html

网友(2011-02-27):
感謝你寶貴的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