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7v電動起子維修

楼主(2010-11-11):
昨天8/10心血來潮.想把這把原本以為電池壞掉的起子改成電源供應器供電的電動起子.拆開拔調電池後上電供電.發現超過我電供的3A.又發現一顆1n4004二極體燒到裂開了.於是換上1n4002二極體.用原本的阿搭不大充到3.6v左右.拔調電源.擱置一晚.在量電壓.回到2.78v.不知到底有沒有充飽.於是做了一條線.用電供充電.調到5.5v沒有限流下去充.結果充到3.2A了還在充.趕快將電流調到0.02A限流下去充.電壓一樣維持5.5v.
請問各位大大.要如何才能知道已充飽電.

网友:
昨天8/10心血來潮.想把這把原本以為電池壞掉的起子改成電源供應器供電的電動起子.拆開拔調電池後上電供電. ...
引用 网友A:

    Ni-Cd 還是 Ni-Mh ?
看來不像鋰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鎳氫電池n_074|

网友:
用溫度偵測最準,管他是哪種電池只要溫度到達 46 度就是充飽了,這也是最安全的偵測方式。
電路很簡單用熱敏電阻與比較器就成了。

電動工具都是使用 Ni-Cd,因為瞬間電流它最大,而容量就無所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kenneth大謝謝您.看來這次我跟順興大團購的溫度表可以派上用場了.等收到貨來用這方法充.
電流給他過大有可能傷到電池嗎?
我的電供只到3安培.之前卻一直跑到3.x安培嚇我一跳.

网友:
回復  xiaolaba
是鎳氫電池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高級電源供應器, 通常是慢充, 保持電池端3.4V, 電流 1C 到 3C 就比較好.

1C 代表 1/10 RATED CAPACITY, 例如, 5000 mAh 電池, 用 1C 就是 500mA

充好隔夜有 2.7V 算不錯, 但是放電電流才是關鍵, 無負載的電池電壓不能做準. 試試看全負載放電兩分鐘, 看看電壓掉多少, 以前看過 BLACK&DECKER 測試, 如果掉 0.5V以上, 基本算報廢了, 不能用在 MOTOR方面, 因為直流馬達啟動瞬間需要大電流, 比平常運行超過5 -10 倍.

如果電池內部電解液蒸發乾了, 充得進也會很熱, 報廢算了.

网友:
回復  kenneth
謝謝kenneth大謝謝您.看來這次我跟順興大團購的溫度表可以派上用場了.等收到貨來用這方法充 ...
引用 网友A:

研究完...記的寫篇使用心得喔...因為我也不會...

下面連結不知有沒幫助
http://bbs.audiohall.net/viewtopic.php?t=9378
http://bbs.pigoo.com/thread-24285-1-1.html

網拍有出一些鋰電池保護電路...不知幹麻的...
http://s8.taobao.com/search?q=%E ... ;unid=0&mode=63

濤保很多便宜的電池,看有幾個賣家賣了幾百幾千顆了...評價好像也還ok(就是還是可正常使用,但不期待品質高,畢竟便宜)...
真想買幾顆來試...因為我還沒買電池&插頭....哈...
http://s8.taobao.com/search?q=%B ... ve_price%5B0%2C2%5D

网友:
你的電池最大只能充到2.8V,你卻將電壓調到5.5V!!
電流當然會充到3.2A!!
你以後要充電,電壓最好設定在電池的最大容許範圍(鎳氫1.4V)
電流設1C,此時你會發現電壓會下降(此情形為正常,接近充飽時電壓會回升),
如果硬充的話,充進去的電也只會轉換成熱能讓電池發熱!!
如此一來會影響電池壽命!!

网友:
用溫度偵測最準,管他是哪種電池只要溫度到達 46 度就是充飽了,這也是最安全的偵測方式。
電路很簡單用熱 ...
引用 网友C:

46 度只能用在 Ni-Cd 及 Ni-Mh 電池上
如果用在鋰電上,電池就會慢慢爆龜

网友A:
研究完...記的寫篇使用心得喔...因為我也不會...

下面連結不知有沒幫助

網拍有出一些鋰電池保護電路. ...
引用 网友D:

鋰電池保護電路主要是用在保護鋰電過電流/過電壓/過放電上
過電流/過電壓/過放電都會影響鋰電壽命
輕者電池壞掉,重者電池爆炸

网友C:
46 度只能用在 Ni-Cd 及 Ni-Mh 電池上
如果用在鋰電上,電池就會慢慢爆龜
引用 网友E:

沒錯! 鋰電池的溫度點是 40 度, 而且截止電壓 4.2 伏比溫度更為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E:
kk20bet大.我會調到5.5v是因原來付的阿搭不大是4.4v.我用電錶量是5.5v.所以就給他用5.5v下去充了

网友:
回復  kk20det
kk20bet大.我會調到5.5v是因原來付的阿搭不大是4.4v.我用電錶量是5.5v.所以就給他用5.5v下 ...
引用 网友A:

傳統型的變壓器是有壓差的,你量到5.5V是變壓器的空載電壓,不是加載電壓!!
在加上你的電動起子上有一顆IN4004,會再壓降0.5~06V,
所以你的變壓器充到電池的電3.8~3.9V才對!!

楼主:
回复 网友E:
kk20det大您好.是空載電壓沒錯.我電供也是空載調5.5後上負載啊.只是之前以為電壓回升到多少就是充飽.大大們說看溫度就可的話.我就等順興大溫度表到時來試試到這溫度電壓是多少.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