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P4S800D-X 不跑碼維修

楼主(2010-11-11):
大家好,小弟又來發實帖了

同樣也是先感謝在上篇華碩M2N-E RESET燈橫亮維評分及回文的大大們,有你們肯定小弟的評分及從不同角度討論的回文,吸收到很多學問,謝謝你們
希望那些實例能幫助到大家,這也是小弟發實例的初宗

此片主機板最早也是丟在修不好的箱子內,必竟之前沒功夫...

修好不少板子後信心大增,拿出來玩看看的..

先看主角

一開始測試為RESET OK,不跑碼,CPU有供電

先依照W大說的P、C、R量測,量測外部電壓都正常,問題可能是訊號的地方,這下頭大了

後來發現PG訊號只有0.5V左右不正常,先打ADP3180第10腳對地阻值無異常...

更換ADP3180.........插曲3180沒備料 ,後來在雜物盒內找到之前拆下不知好壞的....

管他,換看看就知道了

換上後量測PG正常了,換上真U準備燒機測試,跑碼OK,結果不到10秒就短路保護....................................

哇咧....

再修!.....

量測CPU供電第二相及第三相的上管FDD6035AL的三隻腳都導通,這可不得了...

趕緊量測北橋有無受損

所幸無燒毀,下一步更換燒掉的上管FDD6035AL

找不到,用06N03AL代替

換好後先用假負載測試,量測CPU供電1.8正常了,PG也OK...

很緊張的換上真U準備燒機

一上電又短路了..........................................

...........

第二度再修.....

量測三相都無異常呀....難道是我的幸運Celeron1.7離我而去?

換上另一顆CPU...開機了

燒機測試OK..

此次很心酸的維修零件

完修

給大家的實例再加一篇,希望能幫助大家,有幫到有學到的再幫小弟加個鼓勵分數

有你們的讚同是我維修學習的原動力

最後附上DATASHEET

143.6 KB, 下載次數: 96

121.02 KB, 下載次數: 88

网友:
很有意思的維修過程。

网友:
不錯哦,有位大大說你要cpu是要自用還是維修?,我說維修,那用最差的,萬一冒煙,才不會心庝,現在學到了!還好只是1.7的

网友:
請問您測的PG是CPU的還是ADP3180的呢??

网友:
感謝版大分享精湛演出
維修還是用最差的CPU好

网友:
恭喜了,給你一點掌聲。終於完修了!

网友:
請問您測的PG是CPU的還是ADP3180的呢??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這方面的問題, 另外, 正常的 PG 是多少?

THKS..

楼主:
你好

我是量測CPU端的PG,正常值我在P4上量測大約是1.8V左右

网友:
謝謝分享
給你掌聲鼓勵

网友:
恭喜恭喜.....我這張是I/O壞....無料可換

网友:
請問PG信號0.5V,那CPU復位是多少呢??

楼主:
你好

當時量測復位是1.8v,其實我覺得滿怪的

沒PG訊號給南橋,怎還會發RESET給CPU…

网友:
您好
請問您當時檢測無pg信號,而復位信號正常之下,而cpu供電正常之下,怎會想到去測量adp3180第10腳呢??

楼主:
你好

其實也是小弟猜測的,維修板子也只是我的興趣,非專業維修

在W大之前的文章有提到,P ON後,在南橋收到POWER的PG及VRM的PG後,會發一個PG給北橋

北橋OK後再發一個PG給CPU

因為確認POWER是好的,所以先往VRM上找

大致上是這樣啦,有錯的話就幫我指正一下

网友:
雖然還是看不太懂?但是對工作原理開始逐漸有些了解了

网友(2010-12-26):
筆記ing......多學多學~~~也是興趣...給大大加油!!

网友:
謝謝大大的分享~小第才剛在學有很多東西不知到~

网友:
很不錯的維修經驗
多謝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只可惜大大要犧牲一個CPU,有點滿貴的維修成本!
這個有辦法避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