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主機板GA-K8NF-9整合橋加焊主機板維修實例

楼主(2010-11-11):
先來看一下主角
這片是AMD 939腳位的板子~而AMD的板子沒有北橋喔…
只有在右下側的整合橋喔~北橋則是整合在CPU中

而這片的故障問題是…
1.        裝DDR~不裝顯卡…叫顯卡
2.        裝顯卡~不裝DDR…叫顯卡
3.        兩個都裝…不叫
e04~有個性喔…

在此先不論跑什麼碼…因為跑碼+故障因素的判斷表示BIOS及IO都沒問題

電源各區檢測上也都沒問題~在檢測的同時摸一摸零件…歐
整合橋溫溫的…不燙~大約45~50度
壓著開機…也沒用~清一下PCI-E的插槽…也沒用

索性拆下整合橋散熱片看看…
驚!!旁邊的零件都曬成小黑人…呵

此時…殺出10元…
就完修了…

(騙你的)

熱風槍開下去…
預熱一下板子…天氣太冷了…畫圈圈

上助焊劑~我用的溼性的免洗助焊劑~
開300度~先烤3分鐘…一樣畫圈圈

再開320度
再烤4分鐘~再補一次助焊劑…

助焊劑上了以後~我開到380度~再烤3分鐘~
到板溫上到180度…維持一小段時間後…停手(拍謝…沒手可以拍了)

自然降溫~10元來個特寫
放錯面了~不然有人要變黑人了…呵呵

開機看看…
POST過了…

量一下整合橋的溫度
有夠燙的…

重做散熱膏…再搞個風扇…
風扇拆下~來睏…順便燒機
裝風扇時~散熱片約35度~但板子的背面用手摸…有點溫溫的~約40~45度
就賭賭運氣吧~我覺得還會再回來…呵呵

完修…(板子不要回來…過保過保過保過保)

================後記=================
看了很多版上的大大用重新RE新錫上去的方式重製~但手邊苦無工具~所以沒得玩...
但我發現了晶片有問題~
1.錫劣化
2.晶片損壞
如果是在錫劣化的情形下...應該用補焊的方式可以救回4成~但有6成會回來~
但這算是判別晶片損壞前的首要測試點...因為加焊後可以確定是錫或晶片有問題
但我在想...如果像這片板子加焊過~讓錫恢復得好一點~(類似擦藥)
再解決散熱問題~這樣是不是能撐很久...???(筆電就沒辦法)

當然...重新植球來回焊才是王道...

网友:
???~~~???~~~
太早進來~~
原來是好功夫的~~加好料

网友:
看到跑碼了,但還是有問題,大概就直接殺整合橋..........
還可以上下部加溫,效果會比較好吧!(烤完背面換正面)。
加顆風扇真的好很多了,感覺沒有內顯的整合橋比較慘,溫度特別高,有內顯的還會把PCIE控制器和GPU包在一起,加強散熱,就會把重心擺在那了。

网友:
好一個維修實例
感謝分享
BGA散熱片加上風扇應該可以再撐一陣子囉

网友:
熱風槍會不會吹太久了。應該不用這麼久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呀~其實如果有黑晶爐來做下部加熱就很夠~應該測板溫到200~220度~無鉛錫就會熔了...
上部加熱反而只是要縮短加熱的時間來輔助用...
裝風扇上去真的就差很多了~那顆又是建準的...風力很強

哈哈~不過還是會怕接到電話~出包就好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因為板溫還不夠~所以才會吹久一點~那天還滿冷的~
我上了兩次的助焊劑~所以將時間拉長~而且上方去吹橋比較沒用~時間也要久一點
下方加熱效果比較好~

网友:
碰碰運氣!可是我覺得可能不久!佛祖保佑您!

网友:
如果bga返修台和鉻犬一樣便宜方便取得,我兼也不用這麼累!

网友:
看運氣 ~有時候加焊~有正確 ~ 3各月 還沒掛的 也是很多阿 ~...
整合橋 空焊 的特別的多 ~

网友:
回焊撐不久,說不會回來都是唬人的,若要時間在長一點建議拆下來植球,讓pad重新吃錫,這樣比較可靠,這K8產品之前也處理到手軟,華XA8N-E、技K8NX-XXX、微XK9XXXX ,全是一樣問題,都是NF4-A3、NF4-ULTRA-A3、NF4-4X-A3、NF4-SLI-A3,在舊一點的就是NF3-250、NF3-250GB,這些都是常換得零件,會壞都是高溫

网友:
好奇大真是好手藝,這樣加焊就把他救回來了,
上次加焊了一片5200的顯卡後,他就沒畫面了。
後來有加焊一片主板的北橋有成功....
過了10幾天,又虛焊了....
真想去敗一台黑晶爐....

网友:
哈~我手邊有張GA的S754板子也是虛焊,壓晶片甚至橋板子就可以過關,

同樣PCB四周都黑黑的了,nvidia晶片真是熱情如火阿..

网友:
主要元兇都還是散熱不足/不良/失效所致。

网友:
......這台~~怎麼跟我手邊正在修的那台狀況一樣....
該不會也是要加焊....

好吧~~~早上起來~~在來加焊......

网友:
突然發現...好奇大加在散熱片上面的那種風扇我沒看過
比一般加在顯卡或是南北橋的4X4小風扇厚耶!!  真是孤陋寡聞啊

看到這篇,開始覺得該去買風扇給那塊GA-M55S-S3散熱了

网友:
看了很多文章在加焊 溫度 時間 加重 多不一樣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顆風量超大SUNON牌(建準)的~彰化大X電子買40元~好便宜...也不像仿的~呵呵

回复 网友D:
加油加油~話說那片775的主機板嚴重嗎??

回复 网友E:
呵呵~加焊可以久一點~不過上部加溫比較沒用...我也好想敗台黑晶爐來玩喔...

回复 网友F:
嘻嘻~感謝狼大看文~我要跟隨您的腳步...這樣才能在月圓的時候...

网友:
回复 网友G:

謝謝好奇大的回覆,下次去X山電子再努力找找看,那個風扇看起來很不錯

加焊是很難掌握的技術咧....之前玩到把助焊劑烤乾後只聽到剝裂聲,就知道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敢當~建準的風扇在台中基本價都60起跳~只有龍X有賣~

加焊或回焊的話~在作業前要先機本預熱一段時間才不會爆板~這阿彰大有提過
主要是板子長時間未用會吸收水份或是板子因熱長時間放置而板子硬化或脆化問題~
其實多多練習就好~晚安大那麼強~OK的啦~哈哈

网友:
唉~~玩不起來~~有可能整合橋真的掛了~~~~
目前止剩下最後那幾顆電容...換了之後~~還是沒用~~就不用玩了

你那台775...我沒CPU可以測試拉~~不知道怎麼去測試它........

買不到便宜好用的測試專用CPU...等下星期2吧...
來去認識的那邊挖看看有沒有寶

网友:
好奇大真是好手藝,這樣加焊就把他救回來了,
上次加焊了一片5200的顯卡後,他就沒畫面了。
後來有加焊一片 ...
引用 网友E:

黑晶爐? 該不會是菲利浦 HD4412 吧?
你若要~ 我手頭上還有多餘的1台~ 一台一千含運賣你? 你覺得如何?

网友:
回焊撐不久,說不會回來都是唬人的,若要時間在長一點建議拆下來植球,讓pad重新吃錫,這樣比較可靠,這K8 ...
引用 网友H:

回焊沒有掌握好確實會撐不久。

如果是重植晶片的話,晶片一沉下去時,就是有焊好。回焊不會再沉下去,所以比較無法掌握是否有焊好。

网友:
順興大  我的k8n主機板在有勞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wst2080大,我剛好也想買這台來煮東西及順便拿來烤一烤手邊許多故障的顯卡,如果好奇大沒有要買,我就先訂下囉^^,ok的話請發短消息給我3Q

网友:
給你鼓掌加油哦,在這一定有收穫的。

网友:
手上剛好有一片我也要來試試,但還要先買熱風槍....殘念

网友(2011-07-29):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2011-09-11):
好厲害~~我玩了二次~~最後都不過電~~不過我是沒加助焊濟~~搞掛了它

网友J:
手上剛好有一片我也要來試試,我玩了二次~~最後都不過電~~不過我是沒加助焊濟~~搞掛了它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手上剛好有一片我也要來試試,我玩了二次~~最後都不過電~~不過我是沒加助焊濟~~搞掛了它 ...

用BGA專用助焊劑真的可以救回來K8系列的橋...我換過幾種 最後 還是找BGA用的 回焊之後 晶片旁邊會有透明亮亮的..很薄的松香 但是 不會烤黑..因為是找朋友裝在白蘭氏雞精瓶 也不知道是哪一家的焊劑...但是 真低強 修暸好幾片高階顯卡花點跟晶片虛焊問題....我只有用K牌熱風槍加熱而已...參考看看吧 助焊劑真低很重要

网友(2011-11-27):
喔喔 原來是這問題阿 我想說他溫度怎飆到6X度  還會卡在進入畫面就黑掉  然後重開機
原來是合橋出了問題   想說是爆容  換好後...糟糕  還是一樣的問題

网友K:
買助焊劑時,有要注意什麼嗎?
還是隨便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K:
買助焊劑時,有要注意什麼嗎?
還是隨便就可以??

好像都是要BGA專用助焊劑..試過很多光華號稱的  都不行 還會烤到焦 是請工廠幫忙抽一點專用焊劑才試成功..但不知道比例混合...效果還是很好....自己混合過  都失敗..所以 我也不知..不好意思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