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卡FX5700修復

楼主(2010-11-11):
之前此卡曾發過零件詢問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24199-1-1.html
之後依照 http://bbs.pigoo.com/thread-20594-1-2.html 文中指示,訂購零件.
以下是第一次嘗試維修,希望各位看倌勿見笑.
拆下F7811及礙手之電容與電感,並檢查焊點無短路現象.
焊上F7811,因為第一次焊這麼小的零件,加上年紀有點大手發抖,花了不少時間才搞定,
焊點真難看,不敢再修飾焊點,怕越弄越糟.
把電容跟電感焊回
上板試機,居然可開機顯示,真是高興
總算不負在此潛水的許久時間,感謝痞酷各位先進

网友:
恭喜修復,記得換一下散熱器,再順便跑3d測試,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給你鼓掌加油哦,在這一定有收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S大提醒,請問要如何測試3D,
如果我只是上上網,打打資料,跟3D有關係嗎?

网友:
恭喜了,給你一點掌聲。酷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上網,打打資料,就不用管3D了

散熱器則是因為小星星的6200也是用那款,已經壞掉好幾個了...

要不要換就見仁見智了

网友:
有ㄌ第1次的成功經驗
相信就有第2次
第3次
第N次
加油

网友:
恭喜恭喜....又賺到一張卡

网友:
恭喜完修, 我有一張類似的卡, 也是 5700..

銲那類 IC, 說說我的經驗.. 把 IC 對齊、放正後, 用鑷子壓住, 鉻鐵沾些鍚固定對角的兩個 PIN, 在一一將各 PIN 銲好..

若是鍚吃太多了, 不妨用吸鍚線或是鍚器吸掉多餘的鍚, 就很帥了..

另外有種拖銲的方式, 也很方便, 不妨在站上找一下..

网友:
不錯喔 !給你掌聲鼓勵鼓勵,加油加油!

网友:
謝謝提供維修實例。

网友:
好厲害喔~~修好了@@~~感謝你提供的實例~

网友:
恭喜恭喜~~~省了一筆~~

网友:
恭喜~~ 恭喜~~

网友:
這張是6200,風扇掛掉了,造成系統不定時當機n_167|

故障的

故障的

网友:
這類風扇常常軸心咬死,一直發熱後軸心處塑膠脆化斷裂,整個扇葉掉下

网友:
一來加油吧^^我也有好幾張,正等著修復,下次來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