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電源供應器 ISO-P400L (2)
火..

楼主(2010-11-12):
既然失敗我也認了 , 鼻子摸一摸再拆一次吧 !!  打開機殼檢視一下 , 看到了輔助電路 , 有一跳線給炸熔了 , 旁邊的一顆電阻也

炸黑掉了 , 看到這心裡有底了 , 那顆輔助電路的晶體 , 應該兇多吉少了吧 !! 很無奈 !!再一次請下整組的散熱器 , 用電錶一測

, 哈!! ~ 哈!! 果然 是陣亡了 ,  這一顆晶體 2SC5353 , 查了一下規格書 , 找了找我的庫存 XD 居然沒有 , 只有 MOSFET 的

, 突然想到之前有一顆殼牌的 , 被我取走了變壓器 , 趕快翻箱倒櫃的把它找出來 !!  真是太幸運了 , 使用的晶體是一模一樣 ,

可直接拆下使用真爽 ~~

但還有一個問題 , 就是電阻被炸的烏漆嘛黑的 , 用電錶量到高阻抗 , 看來是燒壞了 !! 旁邊還有一些元件被波及 , 但經檢查測

試 , 並無大礙倒是這一輔助電路的迴路上 , 必須澈底的檢查一遍  , 果不其然被我找到了這一顆 二極體 , 外觀正常 , 順向壓差

正常 , 可是逆向居然也會通 , 原本在電路上還不好捉出來呢 ?? (因為順向是正常的) ,  這是一顆很普通的二極體 IN4148 很常

用的 , 我的庫存有一百多顆哦 !!

接著又找到了一顆電阻 (390 歐姆) , 外觀看似正常 , 其實已經燒毀 , 有一點點燒傷痕跡 , 再繼續檢查 C945 晶體 , 這一顆

正常 , 其他的元件一直到光耦合 , 都是正常的 !! 上 pigoo 求助一下 ,  很快得到了 draculaxx  大大的幫助 , 得知燒毀的

電阻是 紅黑黑金 (20 歐姆) 另一顆有點模糊的是黃紫黃金 (470 k) , 其實我有量過 , 阻值是 468k 左右 , 所以順便問一下 ,

此次還有意外收穫 , 這電路板跟 核電廠 B350 的是一模一樣 !!  哈 !! ~~ 哈!! , 天下文章一大抄 , 可見電路也是 .........

http://bbs.pigoo.com/thread-24127-1-1.html

得知這些元件故障後 , 只好上街購買零件囉 !! 哎 ~~ 鄉下小地方 , 想找一間像樣的電子零件行 , 居然沒有 !! 只有那兩家元件

少的可憐 !!問了一下老闆 , 才開口說 電阻 1/8w 的 ..... 居然說沒有 !! 只有賣 1/4 w 的 , 想一想也沒辦法就將就吧 !!

找了一下找到了 紅黑黑金 那 橙白棕 金 找了半天也找不到 , 老闆說找不到就是沒有 , 那 ........ 只買一顆電阻多少錢啊 !!

老闆一臉不悅的說0.5元啦 !! 我只好多拿一個備用了 , 給了一元又到下一家去找 , 這一家蠻小的 , 一樣一開口說 要 1/8w 的

, 老闆馬上就說沒有賣 , 我咧 !! 好吧 !! 那拿 1/4w 的總該有吧 !! 他問我要多顆 , 我說這一顆沒多少錢吧 !! 他說要一元 ,

哦 !!是土匪哦 !! 沒辦法囉 !! 買了五顆 , 真是 XD .........

好不容易買齊了這些元件 , 一回家就一一給裝回去 , 再三檢測心中默唸佛號 , 看來似乎沒問題了 , 這次加裝了防燒裝置 ,

大膽的把插頭插入 , 只見燈泡瞬間一亮 , 疑 ~~ 好像沒事 !! 可是 +5vsb 仍舊沒有出現啊 !! 看來還是有問題 , 這次打

定主意 , 把整個電路板 , 及輔助電路等相關元件一一請下來檢查 , 果然又找到了一個故障的電阻 , 棕黑金金 1w 的 ,  阻值

無限大 , 看來我上次檢查太大意了 , 還好這顆電阻我有庫存 , 換上這顆元件 , 再次送電測試 , 什麼 ?? 還是一樣 !! +5vsb

沒有出來 , 真的快瘋了 !! 想一想人家修同樣的 Power 都是軟的 ,我也是軟的 !! 為什麼 ?? 我總是修到手腳發軟 ,

眼睛發痠 ~~~~

看了一下這部分的元件也沒有多少啊 !! 我就不信找不到問題 , 送電量測一下輔助晶體 B 極 C 極  , 手有一點抖 ~~

C 極電壓 321 左右 ,應該沒什麼問題 !! , 而 B 極只有 0.00186 v 這不對吧 !! 晶體要導通應該有 0.6 以上才對 !!

這顯然有問題 , 跑一下電路 , 從電源正極 經過一跳線 , 再串一顆電阻 470 k 分兩路 , 另一路串接 20 R 到 c945 的

c 極 ,另一路就直接到 B 極 , B 極又串一顆 1.5k 的電阻接地 , 大概算一下應該是 1.02v 左右 , (如果沒算錯 !!)

奇怪 !!這電壓為什麼不對 !! 難道是 470k 電阻有問題 !! 用電錶在電路上直接量測 , , 疑 ~~ 奇怪 !! 2.0 M 一直亂跳!!

不管了直接請下來測 , 結果 468k 左右 , 沒問題啊 !! 會是 B 極的對地電阻嗎 ?? 線上測得 1.4 k 左右也沒問題咧 !!

為了慎重起見 , 還是請下來測好了 !! 量測結果 ~~ 1.48k 左右 , 沒問題啊 !! 輔助晶體有問題 ?? 再一次請下來測 , 結果

還是很正常咧 !! 問題到底在哪 ???  (有點想放棄 !!) 突然想到了 !! 問題可能是出在同一迴路上 ,的另一組電路上 ,

這串接 20 R 接 C945 查一下好了 , 其實之前維修第一次就查過這晶體 , 那還是再查一下好了 , 直接電路上查 ,

疑~~ 有些怪怪的 !! 懷疑故障打穿 !! 直接拆來量測 ,  哎呀 !! 果然被擊穿了 !! 造成接地 , 電壓直接被拉下來 ,

換上新品再次送電測試 , 啊 !! 好感動哦 !! +5vsb 終於出現在我可愛的電錶上了 ~~~ 真的感動到有點想飆髒話 !!

我咧 !! !%&*@!~!~@!~

哈 !! ~~ 哈 !! 各位觀眾 !! 結束了嗎 ?? 那可不 ~~ 接下來當然是要量測一下 , 所有的電源是否正常 !!

綠線 對地 +5.2v 正常 , 紫色 對地+5v ok !! , 將綠線對地短接 , 啟動 power 正常可啟動 ,

量測 紅線 對地 +5.1 v 橙色 對地 +3.4v , 黃色 對地 +11.5v 藍色 對地 -11.3v

灰色 對地 +5.2v 看來一切似乎正常 , 只是 +12v 及 -12v 有點低 , 那掛個負載試試看吧 !!

問題出現了 !! power 出現了 高頻吱吱聲 !! 同時 +12v 從 +11.5 掉到 10 點多 , 連同 PG 的電壓也不見了 !!

啊 !! 我的命運怎麼這樣乖張 ,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 那些該死的電容我也都換了 , 為什麼 ??? 還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呢 ??

既然如此 !! 我來個看到黑影就開槍 , 把上面看到的電容 , 一個一個給換下來 !!  470uf/16v 換 1000uf /16v 換 !!

還是不行 !!

看一下這顆電源管理 IC 使用 TL494 搭配 TPS3510P 看一下資料手冊 , 當 PGI<0.95 則 PGO 等 Low ,

量測一下相關腳位 , 正常的狀況下 , 確實跟資料上的一樣 , 但加載後 PGI = 0.8 小於 0.95 所以 PGO

等於 LOW , 跑一下線路 , 大概量一下相關元件 , 正常啊 !!沒什麼問題 !!

這下糟糕了找不到問題 , 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 回想以前遇過的問題 !! 好像曾經有修過一顆 power 能開機 ,

但是加載後會有高頻聲 , 而且會自動斷電 ,  最後我用亂槍打鳥的方式給修好了 , 就憑這一點印象 , 依稀記得

好像是換一顆小電容 , 位置在散熱器與變壓器的中間 , 看一看除了先前換掉的那一顆 , 還有另一顆 , 心想該

不會是它 , 直接請下量測 , 10uf的剩下 4uf 而已 !! 一樣使用 10uf /100v入替 , 再一次的送電加載測試 ,

哇 !! 有好感動哦 !! +12 恢復正常了 , 同時 PG-OK 也正常了 !!!

維修心得 :

1. 維修 Power 請勿心存僥倖 , 尤其是輔助電路 ,  必須仔細檢查 , 以免一失足成千古恨 !! (連環爆) 死傷慘重 !!

2. 千萬不要丟掉故障不堪維修的 power 或電器 , 它們還可遺愛人間 !! (物盡其用)

3. 這次的維修是集合了高低壓側 , 每修一次經驗值就累加一次 !!!

最後謝謝所有耐心看完的人 , 也謝謝曾經幫助我的人 !!

再次說聲 謝謝 啦 !!

222.37 KB, 下載次數: 245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經過徹底的查了一翻,相信大大您功力大增,以後遇到修POWER就駕輕就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差點沒被搞死 !!  這種頭都理了 , 能不繼續下去嗎 ??

网友:
超詳細的維修文. 換做是我可能早就不幹了

网友:
看到je大大這種棄而不捨的精神
令人佩服
也謝謝分享經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曾經一度想放棄 !! 但一想到 都已經修成這樣了 !!

只好繼續的給它修下去 !!

( 說真的如果輔助電路再爆一次的話 , 我真的不想玩下去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 !!~~哈 !!

不知死了多少的腦細胞 !!

掉了不少的頭髮 !!

网友:
看起來真的很過癮;我抄下來了!!以後核電廠的POWER也有大概的方針維修囉^^
感恩

网友:
C5會造成PG消失!?看來Power真是奇特的東西。
這顆好像是管回授的,有高頻音找這附近十有八九會中。

我的核電廠是PG不出現,也試著換這顆看看好了。

网友:
後續的結局真的夠刺激,真佩服jeanshyen大您這樣修下去,小弟我大概就會先擺在旁邊納涼了......等哪天興致到了,才會碰它吧!
小電容掛掉.....外觀看不出來,沒量到真的有夠難知道它故障。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我可能要先跟大大學習(恆心,毅力)才有辦法完成以上的維修實例,真的是太厲害了!

网友:
UT61E 看起來很好用!恭喜大大完

网友:
感動 :)
(誰拿了我的紙巾)

网友:
有時候遇到軟的 真的是垃圾變黃金
有時候遇到這種石頭  不畫電路圖 不跟它打到底 還抓不到
佩服版主毅力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實我也不知道 C5 有何作用 !!

它是接在 主晶體的 B 極上 , 另一端通往線圈 !!

如果容量不足 , 除了高頻聲之外 , 晶體的溫度也會異常昇高 !!!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是吃飽太閒啦 !! 又害怕又想修 !!!

每次要送電總是 心驚驚 ~~~

楼主:
回复 网友F:

這邊元件還算少 !! 年紀大了眼力不行了 !!

還好元件還不是超小的 !!

最怕 smd 的元件 !!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大大你是年輕有為啊 !!

我是吃飽太閒 ,  拿時間跟它耗 !!

网友:
佩服大大的耐心與努力.就我可能一半就放棄了...要向您學習!!!好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其實我也有一度想放棄 !!

可是發現 放棄了 !! 就沒什麼事可做 !!! (我太閒了!!)

所以就繼給它修下去 !!!

网友:
回復  lsammy

其實我也有一度想放棄 !!

可是發現 放棄了 !! 就沒什麼事可做 !!! (我太閒了!!)

所以就繼 ...
引用 网友I:

既然修好了, 能否來個詳細線路圖, 看圖索驥, 邊看邊解說呢.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也沒有電路圖啊 !!

輔助電路還不算難 !! 自己跑一下線路就知了 !!

网友:
回復  xiaolaba

我也沒有電路圖啊 !!

輔助電路還不算難 !! 自己跑一下線路就知了 !! ...
引用 网友I:

冒昧的請教, 那大筆一揮, 高抬貴手如何, 把休過的部分來個手工圖, 聽說手工餅乾都買很貴, 所以手工圖也會是真跡.

因為俺不是電子科班出身, 希望從實際的案例多吸收多學習, 就是希望看到人家的圖, 邊讀圖邊讀解說. 看懂了, 就學習了. 如果只是看文字, 基本上就是霧裏觀花, 朦朧美, 看完就懵懂.

這樣要求有點過份, 不知道可嗎? 謝謝你囉

楼主:
回复 网友J:

有啊 !!就是這個圖 !!

网友:
回復  xiaolaba

有啊 !!就是這個圖 !!
引用 网友I:

    喔.

网友:
不要小看爛power, 這是練功的好機會.
恭喜你修好他, 拍手!

网友:
謝謝分享 ~高壓區炸掉 ~...很多地方真的 都要小心 `通常都會燒毀很多 ~
那種 ~小小的 電容 ~也是很讓人頭痛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記得上次你修的那顆 PG 部份好像也沒結果 !!

要不要拿出來研究一下 !!!

楼主:
回复 网友L:

輔助電路炸掉 , 相關的元件一定要檢查 !!

輕者不動怍 ,  重者就是連環爆 !!

損失慘重 ~~~~

网友:
回复 网友I:

    不知是那一篇? 謝謝!

网友:
不要小看爛power, 這是練功的好機會.
恭喜你修好他, 拍手!
引用 网友K:

這顆跟核電廠的一模一樣。用料也還可以(連那兩顆橘色的電容也一樣)。
如果這顆賣得比較便宜,那貴的地方大概就是精美的外包裝了吧!
應當不算爛power。

网友:
回复 网友D:

    抱歉!

网友:
回復  draculaxx
    抱歉!
引用 网友K:

哈哈哈~~~~用不著抱歉啦!

我是看用料跟設計來粗略判斷power。這顆應該還好。
只是真的是一模一樣。

如果一模一樣,那這顆賣得應該會比較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這一篇 !!

最後 PG 仍有問題 !!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p;extra=&page=2

楼主:
Power 爛不爛不是重點啦 !!

故障越是複雜  , 修到越是幹 !!

但是功力越是增加 !!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這樣想 !!

但是那個 標的 瓦數 你可以看一下 !!

有人明顯灌水 ~~~~

网友:
看吧!一模一樣。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這是 ISO-450L 所以是  350W

而我的是 ISO-P400L 所以是 300W

電路板都一樣咧 !! 不知差在哪 ??

看一下你的主晶體 用的是 什麼 編號 ??

會不會就差在這 !!

网友:
高壓側:E13009L
低壓側:STPS3045CW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對啊 !! 晶體用料不同啊 !!!

你可以查一下規格 比較 一下就知道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I:

    謝謝~ !

网友:
我怎麼看你的電路分佈跟我手上這個看起來差不多呀…
不過這個我已經斷斷續續修很久了…>"<~~
有空再來跟它慢慢修…
恭喜大大經驗值入手

楼主:
回复 网友M:

加油 !! ~~ 期待你的實例發表 !!

有問題可以 po 上來一起討論哦 !!!

网友:
好棒的 維修實例 圖文並茂! 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
恭喜版主完修,給你拍拍手~
看來維修這工作,就是要給它"吃苦當作吃補"啦~

楼主:
回复 网友N:

運氣好的挑到軟柿子 !!

當點心 ~~~

運氣差的就踢到鐵板 !!

當吃補 ~~~

网友:
謝謝~J大經驗分享,經驗我吸收啦~感恩~

网友:
還正在吸收資料及元件量測…這個沒有搞定的話…
想修復POWER…要賭很大…^^
恭喜完修喔…

网友:
令人佩服
也謝謝分享經驗

网友(2011-01-19):
回復  hue505840

哈 !!~~哈 !!

不知死了多少的腦細胞 !!

掉了不少的頭髮 !! ...
引用 网友I:

題外話,老大的延長線是加裝了什麼怪機司,感覺有點不一樣? ^^"

网友:
令人佩服, 恭喜完修喔! 也感謝分享經驗.

网友(2011-03-17):
利害啊
要向您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