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修好>示波器維修故障點疑問

楼主(2010-11-12):
想了半天不知道這個問題要放在哪邊,就塞到這邊好了。
(是否「家電維修」要改成「家電電器維修」!?)

我對示波器電路不內行,但壞了就修修看好了。
這台示波器有點舊了,有一天用一用水平線往上跳就下不來了。症狀如下面的圖。

這條位於螢幕上方的水平線是把position旋鈕轉到最低仍拉然不下來。
1.剛開始是這樣的。不接訊號仍不為水平線。心想,大概是電解電容壞了。

2.幾乎把全部的電容都換上日系電容,只有二顆還沒買到(200V 47uF; 350V 4.7uF)。換好變成如下圖這樣,看來解決的是老化的問題。
不接訊號幾乎是水平線。有一點點波,但幾乎沒有。

3.CH1與CH2的方波圖

把這兩個圖放在一起。因為使用CH1時,如上圖;切在CH1把方波接上CH2時,方波會跑過來,如下圖。
(如果使用CH2時,如上圖;切在CH2把方波接上CH1時,方波會跑過來,如下圖。圖形是一樣的,就不重覆貼圖了。)
也就是說,不管是選擇CH1或CH2,兩個channel都會互相有一點漏過來,約1/4漏過來。

還有一點,就是水平線的左右位置調整好像比以前窄。從圖中方波可以看到有一點過頭。

不是電解電容就頭大了。有人知道這是壞在那個部份嗎??THX

网友:
量垂直位置vr看電壓會不會隨轉垂直vr變化!
好像是固緯20M的吧

楼主:
是固緯20M沒錯。

轉垂直vr會變化。有點像電視畫面從下面縮上來,所以調VR的時候向上移動會變快(距離愈向上就移動愈快)。

(如果是壞黃色陶瓷電容,那就糟了,有一大堆。)

网友:
一步一步來吧
請問水平線轉 position 紐是否還是拉不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