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給皂機維修

楼主(2010-11-12):
自動給香皂機是低端科技的結晶, 為懶人帶來方便也為富人炫耀財力之用. 今日沒電後換新電池也靜悄悄, 遂拆開來修理

拆下底部四個螺絲

內部構造

拉近一點

馬達與電池端子

拆下電池端子

奇特的幫浦

訊號產生器調到 38~40khz TTL 輸出, 串個 100 ohm 電阻到紅外線發射二極體, 再以數位相機觀察有無白點出現

主控制電路板, 左下為 IR 發射 LED, 右下為IR 接收, 結果是 IR 發射 LED 掛了, 換了一棵 IR LED 後就完修了

正常工作的 LED 發射情形 (一閃一閃小白點)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e7hikVtxRQ&fmt=35

网友:
oldhan大這麼勤勞的維修,應該不是懶人
所以就是富人啦

IR發射LED
是不是下方黑黑
稍微斜向右邊的那顆呀?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不過您的youtube影片看不到耶! 可以再弄過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偶可以看到耶
就一個光點閃呀閃
不過影片時間不長就是了

网友:
幫浦應是使用蠕動式幫浦,利用順序擠壓管路的方式將皂液送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問是利用ir來做撿知開關嗎.謝謝!!

网友:
真是稀奇的維修,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沒錯, 就是利用紅外線發射接收來檢測,
不過和遙控器的紅外線不同是沒用到 38~40khz載波,
接收電路也簡單.

网友:
感謝oldhan大的圖文教學

另請問IR發射LED有沒有較方便的檢查方式

网友:
很好的維修經驗...謝謝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C:

普通直流電點亮 IR Tx LED, 用便宜的網路攝影機也可以觀察的到..

网友:
回復  翔雲
普通直流電點亮 IR Tx LED, 用便宜的網路攝影機也可以觀察的到.. ...
引用 楼主:

用可以照像的手機
調到照像功能狀態下
對著它看應該也會看見肉眼看不到的光點

檢查一般電視搖控器的發射頭有無故障也是用該法

网友:
恩,有影片看,大大真是用心ㄚn_097|

网友:
原來內部構造是這樣喔...

网友(2011-02-15):
回复 网友D:

    狼老大: 您真是博學多聞啊!! 佩服!!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照相手機就可以檢測出來!! 我的遙控器壞了就用他來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