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 Drain−source ON resistance RDS (ON) 的歐姆值

楼主(2010-11-12):
請問在尋找開關晶體的替代品時,這個 Drain−source ON resistance RDS (ON) 的歐姆值是否需要列入參考?
Drain−source ON resistance RDS (ON) 的歐姆值是不是越小越好?有些開關晶體的值都在數十MΩ以上,會影響電路工作嗎?
正常電路D極電壓=V-REF=5V, G極電壓訊號2.9 V進來, D-S間呈近導通。一般測試條件訂在 10V,在選擇代用品時要如何知道他能正常工作於2.9V?

測試:
Drain−source ON resistance RDS (ON) Test Condition VGS = 10 V, ID = 8.0 A   TYPE 1.6  MAX 2.0 Ω

2SK2749

2SK2749

測試

測試

較高的 RDS值 2SK1506

較高的 RDS值 2SK1506

网友:
嗯....大M與小m差很多喔~大M(Mega-) = 10^6,小m(milli-) = 10^-3,不要算錯囉~
Rds-on表示MOSFET導通時D-S間電阻,阻抗越低由P=I*I*R得知,其導通損失的功率也就越小,所以是越小越好,只有一種要注意的情形是,有些電路是以Rds-on作為電流回授偵測,若是Rds-on改變會使其偵測到的電流回授信號異常,使電路工作不正常。

网友:
你的測試方式與條件跟官方不同
隨然Vgs都是10V
但是
官方是以電流為條件,你是用數位電表測阻抗
這是一顆高壓晶體,數位電錶量阻抗時的電壓 電流都偏低
會直接影響到你的測量數據

官方是以ID為25A  Vgs為10V  使該晶體導通,再測量DS間的壓降
以DS間的壓降和ID電流去推算,所得到的是20豪歐姆

楼主:
嗯....大M與小m差很多喔~大M(Mega-) = 10^6,小m(milli-) = 10^-3,不要算錯囉~
引用 网友A:
我想我是弄錯大M和小m了。這麼說來,小m的阻值是更小了。
我在查一塊版子,這顆貼片Q8 開關晶體的D極接到一顆貼片Q5-MY-NPN晶體B極,C極接到左上的7.5歐,及Q-10-NY-PNP晶體B極`,C極經2.2K到2SK29152K7的G極. Q5-MY-NPN晶體C極同時接到右方的460n電容再接到黃色線圈。這電路對我來說很複雜,抱歉,說的有點亂。
這顆Q8 開關晶體G極訊號 2.9V來時,D-S導通,訊號電壓經Q5 C極到Q10`,故障現象是,VREF電壓被拉到2-3V跳動,拆下Q8量,G-D加上5V電壓時,D-S會導通,拿開5V D-S電阻就呈現高阻抗,看不出是壞的,直到換上一顆拆機開關晶體新品換上就正常有5V-VREF,電路也正常可工作,所以我的疑問是,這顆開關晶體導通電壓是2.9V,我可以選怎樣規格來代用?

圖紙

圖紙

网友:
Vref 5V 是其他地方來的參考電壓,不論Q8有無訊號輸入,都不會讓Vref5V產生壓降
Q8的輸入端有一顆100K電阻,是提升電阻,1K的輸入電組,輸入低電位時,Q8截止
輸入高電位時會由100K提升電阻加速拉高電位,縮短Q8的導通時間
當Q8導通時Q5會截止
Q5  Q10的工作電壓來自於"黃色線圈"
Q5導通Q10也跟著導通,2SK2915的Vgs也就被關掉了
以上是我個人的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雄爸的分析電路,根據正常的電路電壓顯示,Vref 5V 的確是不會產生壓降,目前故障發現壓降到 2-3V 之間,拆下Q8,Q5,Q7,Q6等都沒發現有故障,最奇特的是Q8這顆FET,我用Diode檔位量D-S間,表棒紅黑交叉測試,可以量到逆向絕緣及順向阻尼二極體,然後用5V去觸發G極,在觸發間D-S會導通接近0歐,拿開5V就回復絕緣狀態或二極體順向,所以初步上我認定它是正常的,這樣的量法應該沒錯,但是問題就在這哩,Q8 G極2.9V電壓進來後,D極呈現約0.5~1V間飄動(一時之間我以為有導通是正常),Vref 5V 卻壓降到 2-3V 之間,找不出問題所在,直到拆一顆正常版的零件換上,Vref 5V 就正常,因為這塊電原版還要併上2塊版才能正常輸出電壓測試,初步我認定應該是正常了,花了近4天時間找問題所在,原因是那顆測量過的Q8 FET。

我有一些疑問,FET的測量版上有提過,我的方法有錯嗎?
2.9V應該來自100K的5V,要觸發Q極工作,1K輸入電組常態有1.1V電壓由另一塊版產生輸入,這是要幹嘛用?
正常版 Q10 B極有5V,這樣Q5是不是導通的? 2SK2915的Vgs會被被關掉嗎? 因為這些都還交連一些其他相關電路,我沒有劃出那些圖,單就目前電路看,是否就如您分析這樣?

网友:
4#有提到 "直到換上一顆拆機開關晶體新品換上就正常有5V-VREF,電路也正常可工作"
那就表示這整塊只有該晶體故障,該晶體有可能"漏電"

Q : 1K輸入電組常態有1.1V電壓由另一塊版產生輸入,這是要幹嘛用?
A : Q8的輸入端有一顆100K電阻,是提升電阻,1K的輸入電組,輸入低電位時,Q8截止

Q : 正常版 Q10 B極有5V,這樣Q5是不是導通的?
A : Q5導通的話,Q10應該會被壓低

提醒 :
電流是會往阻抗低的方向流動
我的疑問:
灰色線圈在你畫的電路裡面是"無效迴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1K輸入電組常態有1.1V電壓由另一塊版產生輸入,這是要幹嘛用?===> 不知道,呵呵,不過被你一問,現在不清楚示輸入還是輸出了。我有提到是三塊版組成一台電源供應器,在照片裡下方有7個接點,這7個接點接的一塊是380v輸出的板,右邊兩個就是就是380v輸入端,其他5個點不清楚照片左邊藍色線有6條分三組,接的一組電源輸出版,分別輸出 24v,12v,5v,3.3v等等不一定,要看是哪一種組合

380v

380v

网友:
依你畫的紙圖,1K是輸入端沒錯

我還是著重在你說過的那一句
"直到換上一顆拆機開關晶體新品換上就正常有5V-VREF,電路也正常可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常有5V-VREF,電路也正常可工作  ==> 5V-VREF輸出穩定,不再有2-3V飄動。這個 5V-VREF來自 PWM UC2842的第14腳VREF,而正常時,第10腳Output 產生了正常的方波,這是參考正常版得到的資料,故障板沒方波產生。
Q5 460n接的是右邊的黃色線圈初級,次級接的是右上邊的另一組的 2SK2915,左邊灰色線圈還有一些零件沒畫上。

UC2842-OUTPUT

UC2842-OUTPUT

网友:
有示波器,有正常的板子
建議你用比對法,UC2842的各個腳位電壓.波形,檢查看看
沒有輸出通常都是外來訊號,啟動UC2842的內部保護
UC2842是電流偵測型IC,在高壓測的功率晶體S極對地,有一功率電阻
如果阻抗變大會誤判為過電流

提醒
你的示波器是否有使用"隔離變壓器"

楼主:
提醒
引用 网友C:

沒有ㄟ,我沒用隔離變壓器,也不知怎麼用,是串在電源輸入端之間吧? 用途是將示波器電源的地端和牆壁電源地端作一地線隔離區別
剛去看po文,若是示波器電源用 ac-dc adap  是不是能不用隔離變壓器? 這台是波器電源輸入是用ac-dc adap 。
借來的東西,學習中,在看輸出和電壓端感覺到好用。

网友:
只要示波器探棒地端未與L/N/GND相通,就可以作為一次側測量。
是為了避免測量時將一次側高壓直流匯流排接地而燒毀

楼主:
只要示波器探棒地端未與L/N/GND相通,就可以作為一次側測量。
是為了避免測量時將一次側高壓直流匯流排接地 ...
引用 网友A:

了解,感謝狼大進一步的說明,上班日再去量一量地端有沒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