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買對岸可調電源供應器的請進來看...繼S大與阿水大之後...

楼主(2010-11-12):
終於買成功了APS3005S-3D.......不過這要感謝S大與阿水大,有了他們提供的經驗,才知道要事先做足了功課才買。
做了什麼功課?了解買這個東東,可能會:機殼凹陷,變壓器移位,接線鬆脫,給展示機......。
所以,找了可靠的賣家,在原廠的包裝之外,再加一層緩衝與紙盒。終於完好如初的到手。

到手之後接電測試,發現功能不太正常,第一路的電壓不準。拆開外殼把所有的連接線再插緊一點,就正常了。嗯,有做功課有差。

看一下照片,所有的接點都有用矽膠黏住,竟然還會接觸不良?可見快遞一定是拿來當足球踢....開玩笑的啦!11公斤你去踢踢看。

最後,測試所有的功能,三路獨立、兩路串聯、並聯、限流都可以。用 UT61E 量電壓也都一樣。還不錯!
不過也有缺點,外觀的質感蠻差的(以這個價錢就不要再苛求了)。

報告完畢!

网友:
這應該是雙輸出的吧!!!看起來滿高檔的哦!
電源應該是吃220V的~我們的犧牲果然沒有白費~~~~

有了利器後接下來應該會更多實例囉

楼主:
速啊!雙輸出正負電源可以自動同步,用在音響的功率放大器很好用。第三路是固定5V3A測試時可供應數位表的電源。

至於實例要靠你們這些高手了。

网友:
請問大大
不知花ㄌ多少銀兩
很想敗一台來用用

网友:
大大,價錢上是否可以小小透露一下呢?

网友:
哈這幾子很久了,每次看到都只有流口水的份!!
我也好想買喔!!!就是不知道寄送過來會不會出問題!!

网友:
終於買成功了.]在原廠的包裝之外,再加一層緩衝與紙盒。
是否可以提供包裝的相片,以便比照幷辦理.

楼主:
價錢差別很大,如何取捨就看自己了,上網搜尋 APS3005S-3D 就有一堆了。
這是原廠的包裝,緩衝用料精緻(裡頭的零件倒沒這麼精緻...哈哈)是塑膠製的保麗龍,就算直接寄也不應該會凹陷。
我收到的東西,是在原廠的盒子外,再多加一層一般的保麗龍與紙箱。
收到時最外面箱子的八邊陵線,已經變成圓的了。

网友:
價錢差別很大,如何取捨就看自己了,上網搜尋 APS3005S-3D 就有一堆了。
這是原廠的包裝,緩衝用料精緻(裡 ...
引用 网友A:

    好在你有多加包裝~~~
不然下場就跟我們一樣了~~~

楼主:
好在你有多加包裝~~~
不然下場就跟我們一樣了~~~
引用 网友B:

因為還需要再買一台,所以這幾天仔細研究了會摔壞的原因。
我覺得我買的沒摔壞可能是運氣好或是賣家托運的快遞比較小心的關係。因為,外加一層的保麗龍很薄,是那種一壓就扁掉的那種,不是原廠包裝韌性很強的塑膠保麗龍。我是覺得光原廠的包裝,再怎麼摔應該不會出問題才對。除非用重物從機器的斜對角壓下去。

你跟阿水大買的電源,原廠的保麗龍也是厚度三公分的塑膠保麗龍,是跟我照片上的一樣嗎?

网友:
我的也是雙包裝~~而且也是有外加保利龍的!
當初也是看了s大之後叫商家多包一層...沒想到.......

网友:
外觀相同的紙箱,厚薄不同,會有不同的表現.
保麗龍彈性不好及紙箱軟,在往復重壓下,才會週邊變形.

网友:
中央變壓器好大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