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U無載可啟動,上機不啟動...可能原因

楼主(2010-11-12):
目前還沒拍圖
因為壞的有點多
只是先想請問一下可能的原因

1.目測電容都無浮凸
2.無載測試的電壓都再合理範圍

目前猜測可能發生於MOSFET損壞造成
或是末端容值不足

是否還有其它經驗可供分享與參考呢

Mac

网友:
首先還是電容除了容質變少還有內部等效電阻增加會增高電容溫度減短壽命,
還有黏膠變質造成絕緣劣化改變電路穩定.

楼主:
黏膠變質...討厭的就是白色的膠
很像矽力康...~~
都得慢慢的挑除

那天修沒帶電容表也沒帶自己的工具
留著星期天有空慢慢拆

Mac

网友:
一次測高壓晶體的對地電阻老化.阻抗變大
空載.輕載可啟動
一加載也會馬上形成過電流保護(誤判Ie or Is電流過大)

楼主:
收到
我再來慢慢拆...~~
希望到時裝的回去^^~哈

Mac

网友:
個人曾經發生過一個烏龍
新買的電供,上電正常,一加載就跳機
經過一陣思考後才想到
原來是新品出場時,輸入電壓選擇開關,是被設定在220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這裡已經撇開這問題囉
因為其實都是用很久的PSU
只是想說修修看

Mac

楼主:
感謝各位提示...
今天去中心抽空把這顆裝死的PSU給拆了
主要把高低壓兩端的晶體開關或MOSFET@@全拆了量
初判正常

最近直接把3.3V/5V/12V端的電容全殺了(寧可錯殺一百也不要放過一個)
最後正常

這堆電容外觀都沒有問題
處理完後我一顆顆良測
最後應該是一棵12V端的 2200uF容質為2012uF左右

M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