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922D 開機電源燈恆亮,無畫面,屏會閃2-3次,之後黑屏!!

楼主(2010-11-12):
如題, 是否能告知維修的方向,初學者,麻煩大家!!

网友:
檢查高壓
電容

网友:
能發個圖片嗎,,

网友:
拆開檢查你就成功一半了

网友:
高壓板故障

楼主:
謝謝各位! 量測紅圈的貼片電容在47.5MΩ ,是否是這裡故障?!
這種電容是多少容量的?!

网友:
無信號入AD是否會綠跳橘燈?若無則為AD異常
可以檢查AD上各點電壓是否正常。

楼主:
那4顆貼片電容被我拆下,用指針x10表量,阻值無偏轉,應該壞了吧...
還有狼大   電源燈都不會變色...ad到高壓間的on/off 電壓沒有,亮度電壓3.3v, 但在圖上黃箭頭處有測量點 寫 on/off  電壓5V

网友:
檢查板上各穩壓IC是否有正確的電壓輸出

楼主:
AD上的1084  1:0v(G)    2: 2.5v  3:4.62v

网友:
這系列的液晶...電源高壓  毛病頗類似!  受教囉! 謝謝分享

网友:
最近處理一張類似的高壓版,初期狀況是不過電,輸入19V有送到AD版,以其他高壓版點亮後,畫面都能正常使用,更換5134、5234、保險絲後,燈管仍點不亮,續更換高壓電容,查保護電路有一顆貼片電容斷路,廢版取料更換後,點燈狀況改善到點亮能看到畫面一秒即進保護,現在還沒查到真正原因,續查中,我想你的狀況應該是進保護了,希望對你有幫助,也希望大大能提供我查故障的方向,貼一下我檢修過程的照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換變壓器看看嗎?

网友:
如電容短路一定會燒保險絲...有可能也有可能5134、5234掛了

楼主:
如果是變壓器掛了,在前極是否會有電壓?!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變壓器暴電容的話前級會有電壓

建議先用另一顆好的變壓器試看看

网友:
我前面張貼的也有試過用高壓條改機使用,可以正常點亮燈管,畫面顯示OK,不過我想以原版維修比較有挑戰性,如果樓主急用的話用支援寬電壓的高壓條改也可以正常使用喔,寬電壓的高壓條改可以問一下盧大!!..加油。

网友:
先測外接的變壓器,
很多外接的變壓器用久了都會瓦數不足
你可以測測開機的瞬間會不會有降壓的情況
如果有降,就是它的問題,
建議先從它先測

网友:
最近處理一張類似的高壓版,初期狀況是不過電,輸入19V有送到AD版,以其他高壓版點亮後,畫面都能正常使用 ...
引用 网友A:

最後測試點直燈管,OK,原U型燈管掛了三支,待料中,改好的板子最終照片
為求穩定把故障相關聯的電容都換嚕!!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電壓可能˙會 但是電壓不足 這片很少在壞  你更換變壓器試試看
記住別買那種低加19V3.16ㄉ變壓器
最好買筆記電腦變壓氣工廠改裝過來的3.42A的 價格上也許比較貴些但電壓輸出穩定
變壓器電壓輸出不穩定 很容易傷到這類的高壓+電源2合一版子

网友:
這款大部分是電源供應器的問題
時常會量電壓正常 但電流不正常
一負載就有問題
該項排除後 過來就是AD左上方納2顆貼片電容故障
尤其是開機後電源燈號不會變橙燈就要檢查這2顆貼片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