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人會維修RAM嗎?

楼主(2010-11-12):
例如: PC-133 SDRAM
用記憶體軟體測試出錯誤了
但又無終身保固的RAM
請問該如何查線? 有人修過換換過晶片嗎?
相對於主機板而言,應該會比較簡單吧!

网友:
對於記憶體的維修比較少人會去做
畢竟投資報酬率太低
相對的也比較少人會去修(應該是說以現在的記憶體大部分都有終身保固)
所以故障了或者無法使用時往往都是丟回去原廠去做更換的動作
然而SDRAM使用於較舊型的電腦上面
在處理速率跟投資報酬率都偏低之下
大家都選擇拿去回收或者不維修
但是我想大家都基於妨礙資訊發展的力量
我想還是會有人去做維修的(只是佔比較少數)
我有試過去維修看看記憶體
但是我量測過上面的SMD電容其容值都不盡相同
也不知道從何修起......

网友:
很多是smd貼片電阻故障了~實例版中有案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