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內部短路淺談~~

楼主(2010-11-13):
一般遇到~~外接POWER指示燈不亮的~~或閃爍~~大部分是19V主電線路故障~~
如19V進來會接不少的穩壓電容~~19V主線會遷到3~5個電源IC或多個MOS~~再由IC & MOS供電出去~~
(DC TO DC)這時就會分1.2~~2.5~~3.3~~5~~19.....分佈到各地去~~如充電迴路~~BOIS待機電源.....等等等~~~
小弟遇到不少~~都是((19V迴路))電容壞的~~很多是用看的你就可以修好他!!
下面這一台給大家參考參考!!ACER  5570
送電POWER燈不亮~~或閃爍
拆開它~~
具續拆!!!
板子拿出來~~慢慢看~~注意電容~~你就會發現!!電容有裂痕
如他~~就是禍首~~
其實~~要好好找~~你一定會看到的~~

一字起子拆掉他~~這是我的習慣~~
不用補~~更是安全做法~~因為他耐壓25V~~補錯了會很麻煩~~如板子燒一個洞
或是~~耐壓不夠~~會出事!!

送電~~POWER燈亮了~~
開機正常~~
熱機也正常~~
其實~~不難!!用看的~~就可以修!!
這是19V主電源迴路常遇到的故障~~因為電壓(V)高~~(A)又大!!
電容常常會出事!!
DC TO DC或MOS以後的短路!!又不一樣了~~POWER燈一定會亮!!
當~電源鍵~~按下後~~會立刻斷電~~那就是電源IC以後的短路!!
查的方向又不同了!!給大家參考參考!!

网友:
這是常見的問題,也是所有問題中最好修的機器,彰大的分享,大家要多學習,這是有經驗的老師傅,大家給個鼓勵

网友:
哩馬咖紮睏a~呵呵
如狼大所說~這種大容量積層電容因為內部層數多且密,增加擊穿危險。
我是有做筆記的乖小孩~哈哈
來睏...

网友:
之前有遇過一些因為MLCC電容擊穿後發熱燒穿電路板,導致VCC/GND層短路,有的地方可以用挖開方式去除短路,但線路較密的地方就沒辦法了

而且外接電源功率越大者,若無法頂到過電流/短路保護點的話,就會一直發熱到通路被燒斷為止

网友:
筆電的問題,還是有大小條的!

网友:
真期待彰大的:電源IC以後的短路查修文章喔

网友:
嗯,说的有道理。经验很实用

网友:
有些筆電背光高壓條是吃19V的
那邊的19V電容也有可能故障哦

网友:
正好有一台筆電電源有問題,真是來的早不如來的巧,謝謝阿彰大了。

网友:
果然是維修高手
講解的非常的詳細
吺收不少功力

网友:
假如直接去除該電容 .有甚麼後遺症嗎??

网友:
這是之前修過的一部ASUS筆電,也是變壓器入電短路
拆開一看就看到明顯焦痕

掀開膠膜,原來是一MLCC燒爆導致電路板燒焦+層間短路,該處又靠近CPU供電電路的其中一相

硬著頭皮挖掉燒焦部分,終於不短路了

之後就飛線把周圍原本的電路接回,插回19V變壓器測試已不閃爍,並可正常開機(抱歉忘記拍飛線後照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次會了~~可以用磨石機~~磨!!
我都用美工刀~~~比較會短路!!下次會了

网友B:
請問如果外觀無異狀如何抓出哪個電容短路,小弟手上1台ACER TM630已經躺了1年,症狀跟樓主一樣,目前目視看不出異常

网友:
用電表歐姆檔量,一端接地,一端從輸入找起,找到未短路位置為止
另一個方法是,使用較準確的數位電表,量測所有短路電容,找電阻最小的

网友:
這裏大家都好厲害~~真是臥虎藏龍

网友:
如果有一台筆電插電無法開機..充電燈也沒亮..送非原廠修好後使用一段時間又跟之前一樣無法開機..充電燈也沒亮...自行拆開發現有明顯焊過的貼片電容..請問是否可換掉貼片電容或者解焊不補...
另外怎麼知道這種電容耐壓規格...

网友:
這裡的案例是內部電源輸入端短路,導致插上變壓器時變壓器上燈號會熄滅或閃爍時(或是使用外接電源會嚴重過電流時),可以檢查的方向,若是整體無反應,但輸入電源未被拉下(輸入未明顯短路)的話,則要往更深層的電路去探討

网友:
彰大與狼大真是高手啊~
是小弟學習的對象~
目前還在學習階段中~

网友:
學習到了.....感謝各位經驗分享

网友:
新手,正在欣賞各位高手,展示武林訣招

网友(2011-11-18):
好文章學到了學到了論壇上真是高手如雲

网友:
這顆焊點空間夠大,可用0.1uF 50V陶瓷電容補回。
因MLCC貼片電容耐壓多為16V或以下,於12V(含)以上迴路多有遭擊穿風險,若空間允許,換上耐壓50V陶瓷電容。

网友:
又學到了!謝謝!還在摸索中

网友(2012-01-29):
謝謝大大,很好的一個經驗分享,哈哈哈

网友(2012-04-23):
感謝經驗分享
謝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如果外觀無異狀如何抓出哪個電容短路,小弟手上1台ACER TM630已經躺了1年,症狀跟樓主一樣,目前目視看 ...

還有一個方法,如有一臺power定流在1A跟1.5V,接入短路電路上(故障物要斷電),+-要接對摸那燙就是故障點,如接入點不好找時,配合有精準的電流表也可找到短路零件(對筆電機板很容易就可故障檢測)

网友:
優質好帖啊!
感謝分享啊!
筆電的維修之後一定會愈來愈多的!

网友:
請問一下  零件挖掉不補上的話  對電路不會有影嚮嗎?

网友:
據我猜測此顆電容應是外部電源進來作為濾波用的,不補應該不會影響很大才是,個人淺見.........

网友:
請問待機電流正常開機即斷電如何查起請教個大大感恩

网友:
讓我吸取了經驗
謝謝大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