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動滑鼠游標到存放有MP3歌曲的資料夾內,即發生

楼主(2010-11-13):
電腦因困障,XP重灌,在一切重新安裝後,便移動滑鼠游標到存放有MP3歌曲的資料夾內,要檢視檔案,並播放歌曲,即發生"explorer.exe發生問題,必須關閉",再按不回報後,即發生類似當機,按下ctrl+alt+del"叫出工作管理員,後即強制關閉,即正常,請問大大,這故障要如何解決,謝謝

网友:
開始功能表-->執行-->輸入指令: regsvr32 /u shmedia.dll
把多媒體檢視功能關閉看會不會正常?要回復打regsvr32 shmedia.dll即可

用撥放軟體能正常播放mp3嗎?
參考網址:
http://kiroro.myweb.hinet.net/teach/251.htm

楼主:
用播放軟體,要使用檔案,要開啟檔案,溜覽,方式開啟檔案,才可以正常播放,若將指標移到該歌曲資料夾內,則尚未點選該歌曲之前即出現,此explorer.exe發生問題,必須關閉",訊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的跟你一樣...可能是預覽的問題。
之前xp也是資料匣內有avi的影片檔時會出現錯誤~要不然就是CPU自己會跑100%~

楼主:
可能是木馬犒怪,刪除再下載吧
謝謝,提供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