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工具儀表] Makita M814 震動電鑽拆解

楼主(2010-11-13):
拆解目的:檢查碳刷厚度
這支是特x屋的展示品出清時買的
重量1.6Kg,算是震動電鑽中比較輕的
因為雷克斯喜歡在上面裝窗簾都要高空作業
太重拿太久手會酸

電線長5米,剛好可以橫跨一般房屋面寬
牧田產品真是貼心

碳刷就定位的圖片

抽出來檢查,嗯,好長喲,還可以用好久

每顆螺絲都有墊片,真是用心的品牌

電鑽用久會故障,大多是碳刷磨到底了
此時換掉碳刷就可以恢復往日雄風

不好意思,產品構造拆解討論區
可能大家拆習慣已覺很平常,偶只好先發了n_104|

网友:
搶頭香喔!!!請問碳刷都要去哪裡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賣電動工具的大部分都有
最好帶著"殘餘物"去比對一下

网友:
我在生活五金百貨 看過有在賣耶

网友:
雷大.您拆得不夠啦.要把電樞及其他都給他分解啦..ㄏㄏ
對了雷大.熱水器的水盤裡的橡皮要去那買阿(櫻花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對后!大一點的五金行就有在賣了.

回复 网友C:
前段齒輪也有拆,裝回去時因為那顆震動切換開關,還喬了一會兒才好
橡皮網拍就有了呀!
台南市裕農路32號得利瓦斯器具材料行
那裡不曉得有沒有
有需要可以打電話去問06-2376668, 2742746

网友:
只拆這一部份....不夠徹底拉

网友:
回复 网友D:

    報告雷大. 您的拆解小弟看到了。以有經驗的人來看是可以跟上,可是以新手可能要補幾個動作。
第二張圖到第三張圖之間.可否補上要拆那幾個螺絲?
第三張到第四張圖之間, 可否補上抽出的方向以及它的是否有"卡"的地方?

最後,如何判斷碳刷夠不夠長?
到底會是到那邊算是到底?

感謝。

网友:
我是覺得應該把馬達的銅線拆下來........!

网友:
雷大.您拆得不夠啦.要把電樞及其他都給他分解啦..ㄏㄏ
對了雷大.熱水器的水盤裡的橡皮要去那買阿(櫻花牌)的 ...
引用 网友C:

    文賢路頭靠近成功路那裏有瓦斯器材 材料行 集福宮那附近

楼主:
回复 网友E:
雖然是展示品,可是也有保固一年耶!不要B偶啦!
回复 网友F:
老師好厲害唷,偶稍微混一下就被抓包
內容有改進一些,不曉得Pass沒

什麼時候要換碳刷,就跟什麼時候要換輪胎一樣難下決定
偶有一支老Bosch只剩下2~3mm,還沒換n_074|
如果真的不轉了就非換不可啦
回复 网友G:
哇!偶還沒學會纏電線!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我只負責提出,加註上修改後通過。那至於過不過就要問您的指導老師了。

网友:
歐~第一次看到裡面~原來碳刷是要裝電鑽的喔~
難怪有一堆客人要來買碳刷...
不過...我們沒有~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H:

    好吧.好奇都說這樣了。那我想問一下。。。。在這邊怎麼沒看到"起動電容"?
何時會看到它?何時不會看到?
看到時,是利用什麼原理來轉動?
沒時,又是利用什麼原理來轉動?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想想~如果電力直接上到碳刷~又是交流電的話~怎麼造成磁驅轉動...
會不會是交流電有經過整流然後再驅動給碳刷做正反旋轉??

啟動電容的話~應該是給線圈式的馬達做預設電位的瞬間起動值...
如果以10uF充放電間可以提供給負載後的阻抗為1A~假設1A可以供給馬達1000RPM
那我裝顆20uF那就可以用到2000RPM
但適用於交流馬達...

SO...
何時會看到起動電容...用在交流線圈式的馬達上
何時不會看到起動電容...用在直流的電驅上

判斷不知道對不對吼...呵呵

网友:
以下網址有一些馬達原理的介紹, 其中有交流馬達的原理說明, 可參考一下:

http://docs.google.com/viewer?a= ... nKc-tc1KkiA4Xsmwj8w

雷大這台, 我好像也有..

网友:
我把這份資料 UpLoad 上來, 給有需要的人參考:

楼主:
雷大這台, 我好像也有.. ...
引用 网友I:

cremaker大的電線也是五米長嗎?

网友I:
cremaker大的電線也是五米長嗎?
引用 网友D:

這台我放在桃園耶, 現在看不到, 不過看起來, 外觀很像, 幾乎是一個模子出來的..

5 米, 是那話兒嗎? 沒那麼長啦..

開開玩笑, 我印象中應該不到 2 米..

网友:
5 米, 是那話兒嗎? 沒那麼長啦..

開開玩笑, 我印象中應該不到 2 米..
引用 网友I:

    那話兒... 2 米可能也要恐龍才生得出來了@@

网友I:
那話兒... 2 米可能也要恐龍才生得出來了@@
引用 网友J:

我曾經看過鯨魚的, 就有這個 SIZE..

网友:
回复 网友H:

果汁機、電鑽、電剪等需要較大扭力的交流電器用品,大多使用串激式電動機,串激電動機就是電樞與磁場線圈串連,當輸入電流方向改變時,除電樞外,磁場方向也會跟著變化,所以交直流都可以使用。

网友D:
這台我放在桃園耶, 現在看不到, 不過看起來, 外觀很像, 幾乎是一個模子出來的..
5 米, 是那話兒嗎? 沒那麼長啦.. 開開玩笑, 我印象中應該不到 2 米..

我家裡的也有 2個【hitachi電鋸】與2個 Bosch【電鑽】
一般都是1.8m 【我都直接用電腦的電源線 剪個1.2m】來加長!!
《----》沒有用插延長線因為怕鐵銹 跑到【延長插座裡面】

ps:110v的兩條電源線 【我剛開始 2條線】【都包5層】~裡面用 PVC黑膠帶~
最外面用的是【普通的膠帶 材質是聚丙烯】!!
包5層~所以不怕 剪斷的部分【銅線會走火】!!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CROW5452大.我記下來了.謝謝您喔n_131|

网友:
在85度c對面 木棉道和雞蛋盤商那條進去20~50公尺處

网友:
回复 网友B:
CROW5452大謝謝您如此正確告知地標.已至該店家購得該零件.已換修.目前正常使用中.謝謝您n_115|
對了木棉道已改成知音了n_112|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恭喜維修完成

网友:
原來這玩意有用到探刷咧....MARCH第一代的變速箱也有碳刷

网友:
原來這玩意有用到探刷咧....MARCH第一代的變速箱也有碳刷
引用 网友K:

"MARCH第一代的變速箱也有碳刷"???哇...這是第一次聽到,在下對汽車不是很熟,但是完全無法將碳刷與變速箱連起來,能不能請大大更詳細說明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L:

MARCH早期第一代推出的車款使用很先進的CVT變速箱,稱為NCVT技術。

該變速箱裡面就有碳刷,車主開久之後就會因為碳刷磨損,造成"電磁離合器"

固障,外面的人都說沒辦法修換變速箱。其實探刷壞掉就好...跟剛買回家時一

樣有力又順暢。後來該款變速箱被換掉,新車款用回4AT變速箱去..

网友:
原來如此,感謝說明.

网友(2011-03-01):
請較一下:

我想上濤寶買一支便宜的電動起子...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extra=#pid350793

請問要不要順便買碳刷....
除了探刷之外...還有沒有別的消耗品要注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偶只用過充電式的耶
http://bbs.pigoo.com/thread-20137-1-1.html
makitaTD090DWE的轉速從0~2400rpm
用起來真的是一分錢一分貨
Black & Decker直直的那支轉速只有130rpm
偶轉個螺絲總覺得轉好久,而且它前端內部的齒輪是塑膠的

插電式的應該都有一定的水準吧
不像充電式的落差那麼大

碳刷一般都可以用很久,如果使用量真的很大,多買一副應該就夠了
前面那個螺絲頭接桿,如果不貴,可以看個人需要多買幾支不同尺寸的

网友:
回復  samfu
偶只用過充電式的耶

makitaTD090DWE的轉速從0~2400rpm
用起來真的是一分錢一分貨
Black & De ...
引用 网友D:

想買這台試試...電源的電壓支援100-240V  60/50HZ  1.8A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extra=#pid351379

螺絲頭接桿...你指電動螺絲刀頭嗎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230141487

你覺得電動螺絲刀頭要長度多少.....剛問一下...對方好像20cm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那台好像沒看到轉速扭力的數據
電流1.8A偶就不太會轉換了
好像看過職業用全鋁殼電鑽都標榜電流5~7A

聯結那張起子頭長度是6cm的
而且那種前端偶也沒用過耶
不曉得本地有沒有在賣
偶都是用六角頭的
長一點的,有的音箱螺絲孔很深,就可以用
排排樂

网友:
回復  samfu

那台好像沒看到轉速扭力的數據
電流1.8A偶就不太會轉換了
好像看過職業用全鋁殼電鑽都標榜電 ...
引用 网友D:

感謝雷大回覆...
我想....學你長度買好了....

掏寶這套本身有附2支短的...
我加買一支20cm的....

目前就先這樣決定好了...

如果你有更好的意見...歡迎提供....

网友:
已經買了...

原本就有附兩支十字(,最下面2支,十字是一大一小),我有加買3支(最上方3支,都是大十字)

网友:
只拆這一部份....不夠徹底拉
引用 网友E:

我想看軸承裡面的滾珠...

楼主:
回复 网友M:
後來發現那種起子頭,本地也有在賣

回复 网友N:
偶估計裡面沒有滾珠所以就沒拆了n_047|

附上別人他牌拆得比較徹底的圖片
http://www.right-dri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