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3G不能開機

楼主(2010-11-13):
不知道有沒有人有iPhone
我爸突然拿回來這隻
說別人送他的
說什麼買回來就不能開機(買回來就不能開機?應該拿去換吧)
我試了一下
真不能開機
連reset也沒用
能解決嗎?

网友:
蘋果是不是被換成其它水果圖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說哪裡?

网友:
酷企鵝大的意思比較委婉
就是指山寨機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起來不是
但我也不清楚

网友:
如果要驗是否為真機的話~先下載itunes最新版~
安裝好之後~插上USB的線到電腦...
同時按住HOME鍵與電源鍵~約5~8秒~放開電源鍵~但HOME鍵要持續按著~
此時itunes會顯示...是否要還原ios x.xx版~
按還原即可~不過...這是在開機黑屏下使用~進入DFU模式

要先插電腦看看能不能充電~電池有可能壞了~
如果是真的iphone的話~一定要先還原所有系統~因為你不知道手機的來源...
使用者可以在你手機開啟網路時用mobileMe或其他app軟體去定位到手機位置...
所以是失竊機的話就要小心~不懂可以再問~

機背後面會寫
iPhone
16GB
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美國蘋果公司 行動電話機 中國製造 型號:AXXXX
生產年期:20XX 減少電磁波影響 請妥適使用
圖樣(應為通訊認證)
CCA1093G0080T4(我的)

正面話筒左右方~用手電筒照裡面應該會有3個孔~為光度感應器~
SIM卡插槽在上方...要用特殊工具插進小孔才會彈出~不過山寨機也是做這樣~

楼主:
回复 网友C:

    機背寫
iPhone
16GB
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Assembled in china
Model NO:A1241 Fcc ID:BCGA1241IC ID:579C-A1241
4個圖樣
找不到3個孔捏

网友:
那三個圓孔是在內部啦~外面看不出來...
這台是3G沒錯喔~你插USB有辦法充電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插上連畫面都沒有~~
你不是說用手電筒照?

网友:
那可能有點嚴重喔~
因為電池掛掉~頂多不蓄電~先充個10~20分鐘吧~
沒電上電後會有充電圖示...到5%才能開機~

不行的話~原則上~建議拆機量電了...下方兩顆螺絲...拆掉
用小工具小心的插進LCD週邊的防水條縫撬開~要從HOME鍵那一方先拆~
電池在最底層喔...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試試看
By the way
IPhone power station能用嗎?

网友:
可以~但別牌的USB充電器就不行~因為USB的D+跟D-觸發電壓不同~
所以~用原廠的或是插電腦都能充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把它拆開後
插電
有高頻音(是高頻嗎?像是電蚊拍那種聲音,但要靠近耳朵才聽得到)
我又把它裝回去了......
我想送這個看看http://www.947iphone.com/

网友:
如果有高頻聲的話應該是有元件短路喔~
送修的話...不便宜~你要先問好價格

网友:
修好......就有一台ㄞ鳳囉!
手機.....至少要有風槍才夠修板,先前掛一台電源短路的,因為用烙鐵去拆有夠費力,乾脆不修了,只好擺在旁邊納涼。

楼主:
我突然覺得這台怪怪的
沒有耳機孔......
耳機是跟充電一起的
而且充電孔不是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哈哈...那就不用修了~應該是山寨機
因為從iphone 2G>3G>3GS
外型都一樣~除了4代不同...
下次要拍照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