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耳機] 羅技藍牙耳機更換充電電池

楼主(2010-11-13):
這耳機用很多年了,又有一段時間沒用,最近拿出來要充電,充電燈亮一下就滅,根本充不進去,八成電池掛了,
換,實在捨不得,因為,我不喜歡塞手指頭以外的東西進耳道,而它是罩在耳朵外的,現在市面也難找類似的款式,
所以基於本站的宗旨,當然就修摟!

原本的樣子

有歲月的痕跡

把耳扣拆下來,其實不拆也沒關係,不影響之後的作業。

因為羅技沒用螺絲,是用黏的,我用小一字起撬,好在沒黏很死,撬一下就開了。

充電電池本體〝LIR2450〞,把連接線跟金屬接點片一起拆下。

準備一顆新的電池(120元),記得要買可充電的,買到一般的水銀電池是會無言的…

因為沒找到有壓好接點的,只有自己焊了。
先再兩片接點上一些錫,在抹點錫油,等會焊的時候才不會加熱太久,
之後在電池上磨些粗操面(2面都要),讓錫比較能吃住,
記得預先把接點的錫溶化,在壓到電池上,就馬上拿東西加壓,把烙鐵拿開,
避免加熱太久把電池焊壞。

焊好後電池週邊貼一圈電火布或是熱縮套,做絕緣避免接觸到其他零件短路,
接下來就把電池塞回去,上蓋用快乾黏回去。

臨時找不到大夾子,就借老婆的〝哈吧〞夾住固定。

都裝回去,順便把耳扣下面,跟我的耳朵不合的地方修掉。

插上充電器充電,燈亮。

過了4小時燈滅,按POWER 4秒閃藍光,
手機有抓到,試打接收都沒問題,OK…….完修。

网友:
這樣修耳扣
好像有點尖銳

网友:
那種可充電式的鈕扣型二次電池都很貴...
不過電池加熱太久會有爆炸的危險
感謝樓主的經驗分享~

网友:
怎麼分辨是充電~~~還是一般鋰電池~~~

网友:
真是利害~ 這種電池我沒擇! 謝謝分享!

楼主:
這樣修耳扣
好像有點尖銳
引用 网友A:

耳扣OK...因為它不是硬塑膠,是像軟橡膠感覺的材質,所以,這幾天在戴覺得很OK
那種可充電式的鈕扣型二次電池都很貴...
不過電池加熱太久會有爆炸的危險
感謝樓主的經驗分享~ ...
引用 网友B:

沒錯不能加熱太久,所以,我都是先融錫後才押上去,縮短加熱時間。
這個價格我是覺得很OK,一般的1-20元,這顆120元。
怎麼分辨是充電~~~還是一般鋰電池~~~
引用 网友C:

(LIRseries )為可充式扣式鋰離子電池,所以,電池上的編號是LIR開頭的就是可充的,以上我是網路查的,
其實.....實際上我是拿到電子材料行問小姐的,因為我只知道對編號,然後就惡搞.......
怎麼分辨是充電~~~還是一般鋰電池~~~
引用 网友C:

您不棄嫌啦!其實我是到處亂看亂學,有錯的地方還請指教,不要讓大家被我惡搞的方法騙去

网友:
那麼小的電池都買的到~利害!

网友:
原來這種也有充電式的阿~~
小弟見識淺薄~~
恭喜完修啦~~
那版主悍的錫是焊接特殊金屬的錫嗎?

网友:
以前以為這種電池是不能充電的呢!
看了大大的分享後,又讓我長知識了!

楼主:
原來這種也有充電式的阿~~
小弟見識淺薄~~
恭喜完修啦~~
那版主悍的錫是焊接特殊金屬的錫嗎? ...
引用 网友D:

不是,只是一般15元/支的錫而已,
一般在用烙鐵焊會遇到電池沒辦法吃錫的問題,所以,正規的做法是用點焊,但是,沒有電焊工具的情形下,
只能用變通的方法,用電動打磨工具把電池表面磨粗糙,讓錫能勉強咬住,所以,如果能買到點好接點的,建議買點好的。

以前以為這種電池是不能充電的呢!
看了大大的分享後,又讓我長知識了! ...
引用 网友E:

其實.......我也是.....不知道
我是拆開看後才知道,啥!是這種樣子的充電電池,會不會買不到
還好,在光華跑了3家,就有一家有賣,好險~~~~~~